[問題求助] 關於螢幕更換面板的問題

楼主(2010-09-19):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上筆電螢幕要跟一般螢幕尺寸會合的機會不大..
屏線定義也不同....雖然那個可以跳..
重點是面板鎖付座應該會不同..
裝上去會沒辦法鎖,裝不上去,太大太小等等..
有難度...若相同尺寸的lcd大多可以代用
注意一下屏線定義就ok..
雖然大多一樣..但還是要檢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位大大:
你可參考這篇看看:
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 ... &l=f&fid=14
        不過!若屏線腳位不合,你可能要連控制電路一起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筆電螢幕要跟一般螢幕尺寸會合的機會不大..
屏線定義也不同....雖然那個可以跳..
重點是面板鎖付座應該會不同..
裝上去會沒辦法鎖,裝不上去,太大太小等等..
有難度...若相同尺寸的lcd大多可以代用
注意一下屏 ...

不好意思,請問屏線定義是什麼意思?

是指這個嗎?

我剛剛把螢幕拆開了,面板是三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筆電螢幕要跟一般螢幕尺寸會合的機會不大..

不合沒關係,現在主要是想讓他可以正常顯示起來,殼再另外想辦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應該不行桌機那一片後面看起來好像是國際15寸面板常壞DC TO DC一不小就弄成亮線,屏線定義15寸不好代用15寸有 41扣 60扣 30.30軟排 30.45軟排 太多種將面板型號抄下上網查面板規格書就可以知道屏線是哪一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三星是單6沒辦法代用要找專用面板

网友:
螢幕的AD看起來很像是LVDS單6BIT

NB的則是TTL 6BIT

結論  不能通用...

398.48 KB, 下載次數: 83

网友:
沒辦法通用 只好買通用板來點了不過組裝起來比買一台中古的還貴

楼主:
再請問,通用板是不是有各種廠牌面板的屏線‧

网友:
有,有些程序也有分別,買時記得要找可以幫您處理屏線及程序的賣方。

楼主:
請教港都狼大大,高雄那裡可是買到通用板?謝謝。

网友:
自己都找網拍比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ic995在大豐街2號

楼主:
在大豐街2號嗎?我去問問看‧謝謝

网友(2010-10-19):
我建議殺肉啦,不然去回收廠買一台同尺寸的螢幕回來湊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