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看過【調幅調頻通信接收器】輸出110V調頻器

楼主(2010-09-19):
請問一下。。有沒有人看過【調幅調頻通信接收器】
調幅調頻通信接收器
底價1,000元

ps:說明如下。。。
調幅調頻通信接收器
單一輸出110V調頻器
2000年 7月購買
尚可使用

ps:拍賣單位 大安國小

請問一下。。。學校使用【調幅調頻通信接收器】。。。把微弱的訊號+配合單一輸出110V調頻器。。送到【能輸入110V的音響設備】。。。大家有看過這個音響設備嗎??

ps:咱很想買。。可是不知道怎樣  降110V電壓。。。然後還原【調幅調頻】的微弱訊號。。。
最後接上我的 音響擴大機。。^-^
ps:會這樣做。。。因為接上一般2000元的音響或隨身聽。。。我的pioneer音響【所收聽到的廣播~例如中廣新聞網 飛碟電臺】。。很想睡覺><
以前在國中 中午12:01分吃便當或抬便當聽【收音機廣播】好像還蠻清楚的^-^

楼主:
還有一種也是 學校老師使用的【麥克風】擴大機~訊號配合110V輸出。。。
可惜我沒有去標 。。
不然家裡搞不好會有一台^-^

東湖國中的圖片
他們廣播綜合擴大機
BXB PA-5120
作為音響設備的收集者。。有時也想收集這種擴大機^-^

ps:如果回家聽自己用麥克風【講話】~可能會【萬馬千軍的】那種200W~800w的大聲^-^
像是在開【里民大會】或  校長的演講般的親切^-^

============
其實最想知道的是 擴大機的訊AV號【輸入端】【是幾伏特】的。。有沒有人知道???
如果是1.5V或3V的訊號....  那是不是要買【110V--->1.5伏特或3伏特的耦合變壓器??】

ps:別的帖子貌似也有看到。。【廣播綜合擴大機】。。不過不好意思問咱那麼多的問題》《

网友:
建議版主將此帖移至音響討論區。

由第二帖,這是廣播用擴大機,具有70-100伏輸出能力,
依圖片中這種擴大機大約在100瓦左右

非廣告:
這是我賣場中一款高功率PA擴大機,

楼主:
由第二帖,這是廣播用擴大機,具有100伏輸出能力,
依圖片中這種擴大機大約在100瓦左右

我想問的是此款【廣播用擴大機】後面是【1】~直接加個降壓器+【加喇叭】 ~【2】還是要再加  第2臺擴大機?? 後面才能接喇叭??

有沒有人在賣廣播器材的^-^ 或【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上班或 在社區里辦公室【當義工的】。。能用相機拍個照嗎。。。指點一下如何連接設備??【咱想看下  喇叭與降壓變壓器的長相。。降壓到幾伏特^-^】

网友:
不明白您要的是什麼?為何要用降壓變壓器?
廣播擴大機一般會有 4歐姆、8歐姆、16歐姆,這可以直接連接三種阻抗的喇叭
另外會有一組 70~100 伏的輸出,可連接遠距離的具有偶合變壓器的喇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針對第一個問題:此類擴播用擴大機本身即具有推動喇叭 的能力,所以只要在輸出端,即上一帖中的端子上將喇叭連接到適當的位置,即可發聲,而連接的喇叭若以阻抗分類,則以上排作搭配參考,一般較常見的有分4、8、16歐姆的喇叭,推動這類喇叭不必再用偶合變壓器。

而下排輸出電壓連接參考以70伏或100伏為主,主要是傳送到遠距離的喇叭,搭配的喇叭要有一偶合變壓器,此變壓器二次側的阻抗要搭發聲的喇叭音圈阻抗值。

楼主:
一般較常見的有分4、8、16歐姆的喇叭,推動這類喇叭不必再用偶合變壓器。

請問一下[一台擴大機]
只可以接外接一個【8歐姆】喇叭【Laba】嗎??

ps:因為我的喇叭都是普通的【8歐姆】的喇叭。。很怕燒掉!!

网友:
應可以解釋為:所連接的喇叭的總阻抗為 8 歐姆,例如您有兩支 4 歐姆的鎱吹,可以將鐵吹串連,再連接至擴大機的com和 8 Ω端,或者是您可連接有多支喇叭作串並聯,總負載阻抗值為 8 Ω,連接至com和8Ω處。

簡單地說:連接端子處的阻抗標稱是您要連接喇叭的總阻抗值。

楼主:
簡單地說:連接端子處的阻抗標稱是您要連接喇叭的總阻抗值。

謝謝。。俺知道了+俺瞭解了^-^

ps:關於這台【廣播用擴大機】。。我以前國小有見過。。。
我那位國小老師叫我們全班同學【千萬不要用手去摸】或者要帶絕緣手套去裝喇叭。。不然很容易被電到。。。看到連接【8歐姆喇叭】。。下面的44Volt。。。咱有點【心驚嚇】的感覺。。》《

网友:
其實怕被電到,只要電源關掉再接線就不會了,

44V是標稱值,真正有輸出時的電壓會在0~約44v之間。

网友:
這種擴大器是高阻抗型,帶電壓輸出,線路長才不至於衰耗太大,一般這種擴大器所用
喇叭配置帶阻抗匹配變壓器,大環境使用的。

楼主:
剛才想到了【廣播專用喇叭】只能用單體。。
不能用一般家庭音响之喇叭【2 way-system】【因為小喇叭~ 有個電解電容 一般是 50V 電解電容~也有的是 25 V  4.7uF 電解電容】【如果是後者】【遇到 44volt的電壓】《---》小喇叭的电容可能就會掛掉。。所以裝喇叭時~ 喇叭箱子的里面的電容規格也要稍微知道一下^-^

===================
【廣播專用喇叭頭 TD-30T (內含匹配變壓器)】
承受功率:30瓦(MAX.)
【輸入電壓:100V】 【耐壓100V的廣播喇叭】

/d40305295?u=kellycar64
at/c33884568

/b55184548
/f15454993

网友:
這是 P.A System 用的擴音機, 如 bglmlm 兄所述是公共場所廣播之用, 輸出用變壓器提升電壓可以使喇叭引線加長而有較低損耗, 適合多種不同接法, 加變壓器還有的好處是可以和外界有電氣隔離減少本機損壞率. 缺點是每組喇叭都要有匹配變壓器加重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