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偵測RAM損壞或未插入

楼主(2010-09-19):
一台電腦配備如下:
主機版:S80X MB
記憶體:4片RDRAM(已絕版),當年拼輸DRAM後倒閉

  事情起始為,開機不斷發出長聲嗶,查BIOS後,得知偵側RAM損壞或沒插,所以我將4片RAM全拆下來,然後不停的用1片RAM交換插入槽測試開機,結果試了二小時後,個人判斷4片RAM都損壞(其實4片都壞的機率根本小到不行),就當我要放棄時,我同時插回4片RAM再開機,哇靠,見鬼了,開機成功耶!想請問各位大大,是小弟才藝學淺弄錯那個步調嗎?還是真的見鬼了呢?

网友:
RDRAM這記憶體..........印象中好像空的插槽,要插一片「橋接」的東西。
最先出現的P4就玩這種東西,那時候大家還是繼續擁抱圖拉丁,不然就還是玩K7,後來出現DDR才轉到P4平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台電腦配備如下:
主機版:S80X MB
記憶體:4片RDRAM(已絕版),當年拼輸DRAM後倒閉

  事情起始為,開機不斷發出長聲嗶,查BIOS後,得知偵側RAM損壞或沒插,所以我將4片RAM全拆下來,然後不停的用1片RAM交換插入槽測試開機,結果試了二小時後,個人判斷4片RAM都損壞(其實4片 ...

這個東東應該是 INTEL 主導的 RAM 規格, 應該現在沒人在用了吧..

詳細的名稱是 ram bus ..

网友:
RDRAM一次要插2條.一定要雙條一起插喔
也不能插3條
單獨一支當然無法開機喔

网友:
RamBus的記意體....需強制走雙通道,所以一定要插相同的一對(2條),並且另外2個空槽一定要用插上空板,否則是不給開的....

网友:
RAMBUS的記憶體一定要一次插兩條才會有動作,
如果只有一條的話,就要插一個空的去騙主板,讓它可以運作!
像大大這種狀況,有可能是接點接觸不良造成的,
重新拔插就會好了!
再不然就是有某一支記憶體故障,要用軟體測試看看!

网友:
下次用橡皮擦擦一擦再插回去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