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合初學者用的熱風槍!!(已解決)

楼主(2010-09-19):
雖然我常在用烙鐵可是慢慢發現有些零件還是只能用熱風槍不可,所以上來問問看各位大大能不能介紹一些適合初學者用的熱風槍,最近想敗支來用的想法愈來愈強烈,雖然有到電子材料去看過,但是價格實在是令人咋舌,從四千到萬元不等,那麼貴啊?

上次有位大大在論壇上出售二手熱風槍,看得很中意,只可惜沒那個運氣買到,以前我還在工廠上班時曾看過別人用也自己試用過,發現熱風槍這個工具真的是超好用的,只是當時聽到價格也是嚇一跳,因為都是進口貨,一支都在一,兩萬不等!

如果可以買得到二手的那更好,新的也行,也有看到兩到三千元內的,看似不錯,但還是想以二手的為優先考量,若不行再以新品作決定!

我有看到在露天有支"最多專業行家推薦使用!特別定製版第3代898A+恒溫熱風槍烙鐵搭配942使用的6640變壓器 PS3 Xbox wii Dram"
這支是否適合初學者使用呢?

网友:
你可能找的資料不多..

這方面的價格在 1000-2000 的很多, 不妨再找一下..

像同你所說的 SAIKE 898D, 參考以下網址: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225981964

网友A:
其實這種東西, 內部都是抄來抄去的, 構造也不複雜, 要修也容易..

給樓主一個建議, 東西自己用過才知好用與否, 不一定要用最新的, 一般最新的價格也貴.. 有點不切實際..

我現在用的是託 Samfu 在淘寶買的, 很便宜 1000 左右, 但用的很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種東西, 內部都是抄來抄去的, 構造也不複雜, 要修也容易..

給樓主一個建議, 東西自己用過才知好用與否, 不一定要用最新的, 一般最新的價格也貴.. 有點不切實際..

我現在用的是託 Samfu 在淘寶買的, 很便宜  ...

你說的沒錯,後來想想,我的想法的確有點偏了,新的東西固然好用,但舊的不見得來的差,還是有它的優勢在的,多謝您給的意見!
Samfu是您的朋友,再幫您從大陸帶回來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沒錯,後來想想,我的想法的確有點偏了,新的東西固然好用,但舊的不見得來的差,還是有它的優勢在的,多謝您給的意見!
Samfu是您的朋友,再幫您從大陸帶回來的嗎? ...

Samfu 是本站的網友, 因為他常常會到淘寶買些東東, 我會託他買, 一起負擔運費..

在淘寶買東西, 價格比台灣便宜很多, 但要注意電壓問題, 兩邊一使用 110V, 一使用 220V..

其實在網路上賣的類似產品, 大多從大陸進的, 有的大陸有110 規格, 有的需要自己改..

真心建議, 若真的要常買些維修東東, 不妨到淘寶找個好店家, 長期合作, 會省下很多 COCO 的..

注意, 一定要找個有信譽的配合廠商..

楼主:
那大大你買的那支的電壓是原本就110V的嗎?還是自己後來再改過的?
信譽的配合廠商????我沒有認識的,可以推薦一下有那幾家是不錯的嗎?
如果可以的話,不知您是否方便託您的朋友也順帶幫我帶支熱風槍回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大你買的那支的電壓是原本就110V的嗎?還是自己後來再改過的?
信譽的配合廠商????我沒有認識的,可以推薦一下有那幾家是不錯的嗎?
如果可以的話,不知您是否方便託您的朋友也順帶幫我帶支熱風槍回來呢? ...

你可到淘寶網逛一下, 自然就有所体會了..

我使用的是 Atten 858D+ , 這款官方說有 110V 的, 但我找不到, 可能市場太小沒生產..

Samfu 大, 你可 PM 給他, 看他最近是否要買東東..

買恒溫烙鐵, 220 改 110 很簡單的, 站上很多人都改過..

可以參考 Atten 936b 的修改:

http://bbs.pigoo.com/thread-20837-1-1.html

熱風槍修改就沒這麼簡單, 電路的電壓好改, 但發熱蕊使用的是 220V 規格, 除非有110V 的發熱蕊, 否則改電路也沒用..

楼主:
哇,上面的東西真的都好便宜啊!
看得真是心動,可是想想在台灣買還是比較方便

网友:
要便宜, 不怕風險, 可在大陸淘寶買..

要安全, 錢不是問題, 那麼在台灣買, 別人賺轉手的 "服務費" 也是理所當然的嚕..

不過, 有的 "服務費" 真的很離譜..

像 UNI-T 在台灣其實有公司在賣, 但價格真的..... 我個人是覺得賺太多了(個人感覺)..

网友:
最近也有想要買一組來用看看.

楼主:
恒溫烙鐵我應該是用不到了,反而60w的用的較順手,之前有用過,嗯,很難用!
我問過阿國大了,他是有存貨,只是超出我的預算太多了,比較一下之前我在網路上看的那款"特別定製版第3代898A+恒溫熱風槍烙鐵",最上面的那張圖,價格在2600元台灣製(阿國大的要3300元),另外您介紹我的SAIKE 898D 烙鐵+熱風槍 $1888 免運費 台灣專用機110V,這個是比較便宜的,只是沒送東西罷了,我想我要在好好考慮一下再做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