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液晶更換高壓版後的問題

楼主(2010-09-19):
小弟有台白牌液晶螢幕~第一次學習更換高壓板後~送電開機後先閃一下白屏然後才會顯示畫面

測AD版送給高壓板電壓 PIN3有三種電壓分別是 5V、1.3V、0.02V 每按一次開關就換一次電壓~ 按理來講開關應該是5V或3.3V不然就是0V才對吧 怎會按開關會有三種電壓....
所以切到1.3V螢幕就白屏...再按一次才會關閉螢幕~~請問是AD板的問題嗎?

网友:
小弟我也是新手期待你的維修實例喔~:) 還在學習中......

网友:
你是换 inverter 吧!

每家的定義多不一樣,接腳也均不相同,你先參考原先的inveter吧!

网友:
INVERTER 有分不同頻率及電壓.還有管電流的差異 搭配不同的面板使用.
不是接頭一樣就可以用.
還有調光方式. 也不同. ..
INVERTER 選錯. 有可能燒掉PAN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換公板的 inverter 沒錯 但是我有先量過 AD送給inverter 電壓..也有跳過PIN 不透過A/D 直接送12V給高壓板可以點亮都OK~~訊號也OK也有畫面~~所以可以排除INVERTER 的問題或相容性的問題~~也排除過開關按鍵的問題了~直接拿針插pin 短路也是一樣

我的問題是 A/D板每按一次開關就換一次電壓 有三種電壓分別是 5V、1.3V、0.02V  另外就是電源燈是橘的的不會變綠燈
問題就出在開關按下去會跑出1.3V造成白屏.......  正常應該不是5v或0v off/on嗎??

維修思路目前應該是是 A/D版上開關訊號這邊有問題

等我在拆另一台相同功能正常的Q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