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看過這種DVD的輸出接頭嗎??

楼主(2010-09-19):
請問~有人看過這種DVD的【輸出接頭】嗎??
那裡有賣呢??

ps:
是philip1-s。jpg  畫紅圈的地方~謝謝^-^

因為我家 缺DVD播放機。。。
如果找到這種DVD擴大機。。應該可以接4歐姆的喇叭吧^-^
ps:【原來是接3歐姆喇叭】..不過3歐姆喇叭~應該很難買的到》《

网友:
看起來像是音響輸出的接頭~因為上面寫SPEAKERS,好像是多聲道輸出啊啊
看來這部DVD超高級的哩,有看到AV端子的影像和聲音輸入,也有色差端子的輸入
可以看型號上網找找說明書~

--------------------------------------------------------------------
飛利浦官網介紹
http://www.philips.com.tw/c/home ... ack-hts3265_98/prd/

那個接頭叫Easy-fit 喇叭接頭,好像是專用接頭的樣子,買來時應該就有付才是,外面應該買不到吧~

楼主:
是PHILIPS 飛利浦 DVD播放機

型號:HTS3265/98

有沒有人【在電子材料行上班~貴公司有賣  philip1-s。jpg  這種接頭的】。。。我只要知道【【接頭的名稱】】即可。。。改天去買3~4【這種接頭】《--》【音源線】咱自己會剪普通的線~然後接上去^-^

回覆#2
原來是叫【Easy-fit】的接頭

ps:有沒有以前的做的~有現成的電源線【接頭】是類似這種【Easy-fit】形狀的。。。【兩條線的距離~跟接頭母座吻合的】~我原來的想法【想硬塞進去】或是【用兩條電線】【加兩個銅套】【最後再加兩個 塑膠套子做絕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