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問題名稱及問題所在

楼主(2010-09-20):
此問題正確名稱 圖案右邊圓圈圈起處 有一圖案的延伸陰影
是否就是人稱字符虛 或 拖尾

网友:
crosstalk  鬼影~

無解n_074|

楼主:
已解決一半

SUNEKU兄
  多謝指教  因您說無解 只好死馬當活馬醫 買了一條 DVI線 +DVI顯卡 已經OK 如下圖
請問是否與驅動版有關並非T-CON板的問題?更換驅動版可以解決問題嗎?

网友:
D-SUB信號線不良→換線看看
D-SUB輸出信號不良→換訊號源或更改更新頻率
AD本身解析類比信號能力不良→AD板元件檢查或是更換AD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來你接D-SUB阿,切記這界面抗雜訊很差,真的要測面板有沒有問題,一定是得PASS AD

因為通常也沒人講說接哪個介面,只好每次都天馬行空的猜了n_074|

真正的鬼影是沒解的...

网友:
我推測 PANEL 的 TCON 有問題.

网友:
有些比較差的螢幕分配器及外面便宜的螢幕線(內部R/G/B/H/V未獨立屏蔽),都容易造成顯像上的問題。
所以測試最好盡量直接輸出,線材用好一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