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ronis True Image 11 克隆Linux系統的問題

楼主(2010-09-20):
請問各位有在使用Linux系統的朋友,大家是用如何備份系統的?
重裝實在是個很大的麻煩,hwj告訴我,Windows版的Acronis True Image 11開機光碟可以clone成功,我昨天有試過,的確如他所說的clone成功,我只差還沒還原測試。
不知道有在使用Linux系統的朋友是怎麼備份系統碟的?不要告訴我重裝喔!重裝真的太累了!

网友:
小弟的Linux Sever功能簡單, distribution用的是CentOS-5.3-x86_64, 架在BrazilFW頻寬分享器兼防火牆後面, 防火牆設定不允許外部IP Ping功能. Linux Server只開SSH及DHCP及ISCSI三個server會用到的port, 其餘全關. 不定時更新server. 只備份重要設定檔, 未作任何系統備份, 所以無法給Wish大系統備份的建議. 但有一個高手備份策略的建議, 參考看看. http://linux.vbird.org/linux_basic/0580backup.php

此外, wish大可以用#netstat -tunlp指令查看server開了哪些port, 關掉不必要的服務, 只開一些必要的服務, 如atd,crond,network,sshd(若不遠端登入可考慮關閉),syslog,xinetd,http,apache,mysql,php. 當然以上的服務還是得視wish大的需求增加.

网友:
若可以拷起來,應該還原回去不成問題了!
我不知道怎樣在線備份,不過採用離線備份,我比較「憨慢」,大概會每天訂個時間(如早上某個時段)手動備份。

楼主(2010-12-04):
回复 网友A:

昨天有測試過了,用Acronis True Image 11備份CentOS,過程中都沒有出現錯誤,還原後開機停在GRUB,而且喇叭持續嗶嗶叫不停,所以結論是不行,

看來還要另外找軟體才行。

网友:
啊!.........該不會還原後GRUB沒辦法與MBR搭起來,所以開機失敗了。
w大您在備份時,也要把MBR包起來喔!
這套我沒用過,不清楚MBR的相關選項,所以w大您要找看看囉!
http://5i01.com/topicdetail.php?f=300&t=896596

网友:
tar, dump
使用法請自查

网友:
搬椅子…坐ing

网友:
看了之前的討論
好像是要想把系統用 ghost 的方式
系統在跑資料是一直在更新的.

提供個人經驗
1.把系統架在 raid 5 或 6, 最低也要 raid 1
  避免hdd 掛點.
2.多準備一台. 把資料做同步.最好做異地存放
   避免其他硬體掛點.天災人禍.
3.crontab <=排程每日定時執
   使用 tar 的方式把要備份的檔案備起來.
敬請參考之.

网友:
之前在備份測試server時候是用ghost -IR (軌對軌複製)

在fedora core3 還有 mandrake linux 都可正常備份、開機,只是丟到另外一台不同的機器,可能xfree要重新設定就是了...^^"

或您可以試試看clonezilla (國人研發的自由軟體)

或另一個方案g4u中文教學@作者為Weithenn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