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est中cpu電壓下方的+2.5v是指哪個電壓?

楼主(2010-09-20):
貌似有些主機板有,有些又沒有。 有+2.5v這一欄的,所顯示的數值也未必正確,往往是 +1.8左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相關文可供參考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9020212207

好像沒提到

我問的是這個 +2.5v 是什麼東西來的?
電腦電源中並沒有 +2.5v 。 也不太像是RAM的電壓(因為古早SDRAM主機板、還有DDR2主機板也有顯示這個+2.5v的)。

网友:
關於那+2.5V的相關文還真難查=  =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07122101862
如果照文內的相關關聯程度看來,那+2.5V欄位所顯示的是記憶體電壓.
您的電腦+2.5V欄位顯示1.8V,那應該是您的記憶體是使用DDR2的記憶體.
只是這欄位並非所有的主機板都會顯示,我剛試了一下,使用電腦主機板為ASUS P5QL-E,加載EVEREST之後就沒出現+2.5V這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