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46吋電漿 電晶體壞<已解決>

楼主(2010-09-20):
有一顆穩壓ic壞,他的名字是B10NK60Z GK18H VW CHN 450 ST ,它可以用什麼電晶體代替他?
B10NK60Z GK18H VW CHN 450 ST  (VDSS 600V  RDS(ON) >0.75歐 ID 10A PW 115)
網路上都找不到 相同的 只有中國有

网友:
這種n-mos的還算好找替代的,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258&o=0&m=1

這是露天的,裡面有很多MOS FET規格,封裝要注意,不要買回來後裝不上去...

楼主:
沒看到有600v 10a 的D2PA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沒看到有600v 10a 的D2PAK

网友:
不一定要買600V10A的,我剛看了一下就找到可以代替的零件,

比他耐壓和安培數好的零件很多,你再爬文看看怎麼去挑選=.=

wish大的文章有提到,可以去搜尋看看,下次要再找其他零件就可以自己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要 高 ID, 高VDSS, 低RDS(ON) 去做替換

网友:
沒錯!比原本Vdss、ID、PD高,RDS低的零件都可代替,

下次還有壞零件就可以試著找看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哪一顆比較好  1.( INFINEON SPB20N60C3 ) D2PAK (N-CH) 600V 20A 0.19Ω
                          2.LITTELFUSE S6025NRP D2PAK 600V 25A
                          3.( ST STB13NK60Z ) D2PAK (N-CH) 600V 13A 0.55Ω 150W

网友:
哪一顆都可以,

不怕花錢就買25A的,

想省一點就買13A的,

第3樣其實就OK了,看你要不要多花錢而已,

看你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