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誰知道STRW6253這個零件

楼主(2010-09-20):
~~請問~~誰知道STRW6253這個零件是甚麼??做甚麼用途??哪裡買的到??有沒有可以替代的零件??謝謝!!

网友:
他是電源IC...

我也不知道去哪買...只能殺肉...

不然叫材料行或網拍業者幫你訂看看,前提是量要大=.=

回樓下...不客氣,我也沒幫到什麼,那種IC露天沒有,需要時真的很麻煩。

我是只看過W6252,幾乎在電源供應器和PI板上看到,壞了我也不知道去哪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LONG大大"的資料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