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誰知道FSP320-6F01(BENQ DV3750)PS-ON是那隻腳位(已解決)

楼主(2010-09-20):
請問誰知道FSP320-6F01液晶電源板(BENQ DV3750)PS-ON是那隻腳位

謝謝大家

网友:
可以自己手動量看看喔!或是跑線路去抓!

网友:
通常找最細且無連接到大片銅箔的,就是控制用腳位。

网友:
PS-ON>>兩側單獨的就是了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資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是已經有答案了嗎?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這是全漢的板子
網路有賣
請參考以下附件圖片,找CN704
其它電源定義,請參考以下網址
來源引用&感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30991062
我和該廠商毫無關係,只是引用人家資料,總要說明出處,及感謝人家...

楼主:
感謝gem1216大大提供的資料

引用 网友B:
這是全漢的板子
網路有賣
請參考以下附件圖片,找CN704
其它電源定義,請參考以下網址
來源引用&感謝==>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30991062
我和該廠商毫無關係,只是引用人家資料,總要說明出處,及感 ...

网友:
整理如下
DV3750用  全漢FSP320-6F01 POWER SUPPLY

位置
                         CN702                  CN705
PIN               10 9 8 7 6 5 4 3 2 1   10 9 8 7 6 5 4 3 2 1

                           CN701                         CN706
PIN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10 9 8 7 6 5 4 3 2 1

CN701
1,2,3,4,5 : 24V
6,7,8,9,10: GND(GROUND)
11,12,13,14:NC 空接

CN702
1,2,3,4,5 : 24V
6,7,8,9,10: GND(GROUND)

CN705
1,2,3,4,5 : 24V
6,7,8,9,10: GND(GROUND)

CN706
1,2,3,4,5 : 24V
6,7,8,9,10: GND(GROUND)

位置
CN704
PIN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PIN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CN704
1,2,3,4:??未知
6: PS-ON(POWER ON)
5,7,8,9,13,15,16,20,22: GND(GROUND)
10,11,12,21: +5V
14: 5VSB
17,18,19: +12V

CN703
1: -16V
2,3,4: GND(GROUND)
5: +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