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M55S-S3(Rev1.0)無法開機(3.3v過低)

楼主(2010-09-20):
這塊板子買來時,賣家說明的狀況是顯卡有時抓不到,我認為是顯卡MOS供電不足,應該換掉就OK
結果是我的6200吃電不重吧,開機沒問題,開著開著竟然按POWER SW沒反應了...
這時候DEBUG卡上的3.3V待機不亮了,量測電壓是0.9V

3.3VSB是由5VSB轉換而來,CMOS電路也有用到3.3VSB,量測電壓亦是0.9V
從ATX 5VSB查線路,找到一個不知名電晶體9435 6362以及LM393比較器是可能轉換3.3V的電路
紅色點為5V  綠色點為1.89V  紫色點為0.2475V 黃色點為1.8V
但是不知道正確電壓,拿另一塊板子GA-M55SLI-S4來對照,找到相似電路 IMG_0791 (Medium).JPG
量測各點電壓,猜測的正確電壓
紅色點應為5V  綠色點為2.5V  紫色點為0.1375V 黃色點為4.98V

原本以為是分壓電阻出問題,以綠點為分隔,兩側各為1.2K 0.8K,導致綠色點電壓太低,後來調整後綠色點有2.5V,但輸出還是不正確,為1.3V
於是將兩個板子的電晶體9435對換,將電阻換回原來阻值,正常了
不過還是不知道9435 6362是...穩壓管?  MOSFET?

网友:
我也有一快
可以啟動...
但在BIOS內顯示3.3V是ERROR的...
只是放了好久...
等想要來用時....
手邊卻沒有AM2的CPU
只剩AM3的...
然後就又懶了...繼續放著......

网友:
9435 應該是 PMOS.

网友:
不錯的維修實例喔!

9435是P通道MOSFET,這顆在技嘉的板子上常常看到。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2/75/75564_2.pdf

网友:
才想問說9435是PNP電晶體還是PMOS...
s10274chen大就回覆了:) 感謝~

网友A:
恭喜修復 查的很詳細 ~不錯n_16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修復 查的很詳細 ~不錯n_161|

看到Carzy1kimo的回覆讓我冒冷汗哩,對不起,我錯了,我後面的線路都沒查,是用偷雞摸狗的方式
是偷偷的在AP9435K的D極連至下一個MOSFET(40T03GH)的D極處加上5V電壓,看到除錯卡上面的3.3VSB燈有亮就沒去查之後的電路了

謝謝fix4501大跟s10274chen大告知9435的型號..

网友(2010-10-31):
真是受益良多!!

网友:
精彩的維修過程及經驗,很好的學習案例!!

网友:
很棒的維修

网友:
受益良多

网友:
我有張板則是AP9452....

它D-S之間附的2極體雙向導通應該就代表掛了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a471大,您的AP9452應該是N-CH ENHANCEMENT MOSFET
如果有先放電再測試還是雙向導通的話,應該就是擊穿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覆

雙向都導通,一般常見的MOS為增強型,本身尚未形成通道,須外加偏壓才會把通道打通,如果放電完仍是如此,那麼MOS即為打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