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P4i65g主機板故障,自動開機。Power按鈕無法關機?[已結]

楼主(2010-09-20):
估計是短路或故障了。不知接下來該從何查起?

媽媽板是ASROCK P4i65g, BIOS是AMI的, Socket478。如圖:
圖中紅框的部份特別燙,摸起來和北橋的溫度差不多。BTW,爬文後發現應該是正常現象。

已經確定:
1)電源是好的(用替換法)
2)Power按鈕是好的(用電表測過,也曾和RESET按鈕對調使用)
3)3v電池 是好的。(用替換法)
4)清BIOS的跳線沒有短路。

問題癥狀:
1)裝上3v電池 ,無法正常開機。表現為無法通過自檢(拔下內存主機板不會叫)。沒有DEBUG卡,殘念。
  BTW,將電池 取下後馬上裝回,能開機一次。問題表現同 2),一通市電就開機。

2)將3v電池 取下,一通電就會開機。可以正常進入WINXP。在WINDOWS中可以正常關機。關機後,按Power按鈕無法點亮系統。(只能關電,再開電。)

3)無倫在WINDOWS或BIOS中。按下POWER鈕4-8秒都沒有任何反應(該媽媽板在正常的時候,是可以強制關機的)。 按RESET按鈕可以正常RESET。
--------------
小結:
最後發現是"塵害",是除塵工作留手尾,某處灰塵造成短路。將該處灰塵清理掉,所有故障現象通通消失
上圖中黃色框的是 74HC14D 。兩個橙色框沒焊上任何芯片,而“兇手”就在靠近南橋的那個橙色框框(躲在电容附近)。
雖然這回瞎貓碰上死老鼠,總算是功德圓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會自動開機沒有除錯卡也不曉得檔哪裡,P.C.R有量過都正常嗎 ,如果都沒有做只能用猜的 .可能設計上跟華碩的板子一樣有專用開機晶片.但你焊得起來嗎還是有熱風槍, 如果你什摸都沒有.唉還是放棄吧,畢竟維修主板跟DIY電腦是不同

网友:
看起來像開機電路問題,查一下開機線路。
先試著檢查ATX14腳在上電瞬間是H還是L;檢查電池旁邊的雙二極體有無故障。
站上有WISH所寫的開機原理教學,可以作為參考。

网友:
可以看看這篇後面的案例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22749-1-1.html

楼主:
大家見笑了,熱風槍目前確實難度太大(也借不到帶溫控的)。

看了w大和p大的開機原理教學,受益良多,終於找到故障點。

最後發現是"塵害",是除塵工作留手尾,某處灰塵造成短路。(或許老眼昏花,用放大鏡也看漏掉)。將該處灰塵清理掉,所有故障癥狀通通消失 。(把小結放在第一帖了。)  雖然這回是瞎貓碰上死老鼠,總算是功德圓滿了。

感謝大家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