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瀚宇TA192A 無電源

楼主(2010-09-21):
有一台瀚宇ta192a 無電源不知原因為何,麻煩各位大大幫忙
有時電源線一插上去會有電源出來也有畫面,但不到一分鐘電源就沒了,不知道為什麼

圖片電容沒凸起

圖片電容沒凸起

這個電容也沒有凸起

這個電容也沒有凸起

网友:
爆電容的機很高,拆開來看看比較快
順便去回文十篇後再貼個圖片,較容易判斷

网友:
要先拆開才知道問題~~不懂就是回文~貼照片!!加油~

楼主:
重新上傳圖片,請各位大大幫個忙   謝謝

网友:
查sg6841周圍電子零件

网友:
您的圖檔900多KB太大了
請縮到800*600以下
要不然可能會被Wish大砍掉

雷克斯遇到雷克斯啦

引用 楼主:
有時電源線一插上去會有電源出來也有畫面,但不到一分鐘電源就沒了,不知道為什麼

拿手電筒照畫面是否有暗暗的畫面?

楼主:
拿手電筒照也沒有畫面,電源也沒有

SG6841零件是哪一個??

网友:
大部分PWM IC通常躲在PCB背後

网友:
PI版後面還有零件,建議先以其他高壓版測試燈管,燈管能點亮不滅再檢查PI版高壓驅動電路,一般大都是晶體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