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插錯電燒毀的七盟ST-300BKV修復記 (軟的)...

楼主(2010-09-21):
這是小弟公司監視器在用的POWER. 因為有小白插錯電導致燒毀
看到紅插座也給它插下去 ... 只聽到碰一聲! POWER當場死亡
如下圖:

爆了兩顆TT2148電晶體+保險絲+兩顆TVR07241壓敏電阻. 更換後已修復~
神奇的是2SK2717沒有壞. 輔助電源完全正常!
TT2148實在不好找. 最後用了兩顆2SC3320電晶體代換

註:因為是去年的事了. 剛好看到照片就PO上來
其他的過程照片不曉得跑哪去了. 有找到再補上來

网友:
恭喜您挑到軟的,最近收到好幾顆七盟的都相同的通病,也算是軟的。

偶就是那個小白?
插錯電,炮兒當場爆給你看!
自已有一次在眾晶機房裝機,機房的電都是220V電壓,上電前PC都要撥開關到220V,結果其中一台沒撥到,當場就引爆,第二天裝機工作就丟了

网友:
在工廠用的電腦插錯電似乎是很常發生的 !!

以前我剛修好一台生產線用的電腦 !!

因為維修室內是 110 v 的電源 , 修好後就直接拿到現場給裝上 !!

一插就 碰一聲 冒煙 ~~~ 一度還被同事質疑說 : 我跟本沒修好 !!

害他一插電就短路爆炸 ??

我一看傻了眼 , 那個 110 / 220 的選擇關關並未切至 220 的地方 !!

我也只好摸著鼻子 , 再一次拿回換一顆新的給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