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samsung 913v 面板壞了嗎?

楼主(2010-09-21):
通電的狀況,缺色,又好像覆蓋一層細網
如果色彩重置,會更嚴重,如下圖

网友:
OSD顏色正常的話,較像是AD上EEPROM的問題。
若OSD顏色也有問題,則面板及AD都有可能。
可以先檢查屏線有無接觸不良或是斷線。

楼主:
報告 狼大.以下圖文是小弟目前會做的動作

已檢查屏線,看不出有斷裂,接口也清潔過重新插上,依然一樣
請教狼大 EEPROM是那一顆
AD板上,這一顆電晶體覺的怪怪的,量測了它通電時的電壓
找過ALLDATASHEET 無相關資料可比對電壓,不知這電壓是否正常
這張是通電時,P+I板的電壓

楼主:
補上全圖

補上一張全圖,目視過所有板件,無明顯異樣的元件
另外 狼大說的"OSD顏色正常的話".不懂這句話的意思
如何測定OSD正不正常
拍謝,潛水很久的新手,問題問的如果有給它很白,包涵一下

网友:
應該是24C16  貼片8支腳的的問題喔
可以換一棵新的上去或清空試看看

网友A:
是指與良好同型螢幕比較之下,OSD顏色正常無變色。
AD上用來儲存資料的SERIAL EEPROM多是八支腳的IC元件(SO-8或DIP-8)。

楼主:
回 東大

24C16是圖中那顆貼片8隻腳?
如果是,我的AD上那一顆 編號A81SC 0527
可代用?在alldatasheet查不到a81sc 0527 的dat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與良好同型螢幕比較之下,OSD顏色正常無變色。
AD上用來儲存資料的SERIAL EEPROM多是八支腳的IC元件(SO-8或DIP-8)。

感謝 狼大的說明,又學到了一個知識.來到這園地也有一年了,一直在潛水爬文.
能修好的螢幕,大多是換電容,或換整塊p板,p+i板,ad.
維修這條路繼續努力學習,^^

网友B:
看起來像是屏線或是T-CON的問題.
這款屏線遇過T-CON端口插針鬆脫,沒有
完全插入,也有可能是屏線沒清潔乾淨.
彩晶ME12的面板T-CON故障率很高,可以
檢測幾個重要的電壓測點,就能快速的判斷
故障區塊.

网友C:
17-33L那顆檢查輸出電壓一下...那顆應該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像是屏線或是T-CON的問題.
這款屏線遇過T-CON端口插針鬆脫,沒有
完全插入,也有可能是屏線沒清潔乾淨.
彩晶ME12的面板T-CON故障率很高,可以
檢測幾個重要的電壓測點,就能快速的判斷
故障區塊. ...

請教 我該測試T-CON那幾個重要測試點
先謝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33L那顆檢查輸出電壓一下...那顆應該是3.3V

你好:你說的是這顆?測試電壓如下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24C16是圖中那顆貼片8隻腳?
如果是,我的AD上那一顆 編號A81SC 0527
可代用?在alldatasheet查不到a81sc 0527 的data .

A81SC是EEPROM
可以用 24C08\24C16 SMD EEPROM代用

网友:
我有一台類似情形發現是AD版的主IC有故障,因為是我在檢查時不小心搞斷一支焊接腳,用跳線方式處理能撐一下,不過在測試時又發現有焊接屑造成IC短路,清除後畫面雖然可正常顯示,不過沒幾天就出現細小紅格,不注意看是不會發現的,用螢幕保護在黑畫面時,中間出現直條紅線,紅線還會隨解析度不同變換位置,這顆IC找不到,接腳也壞了,最終決定換一張拆機良品三合一主版,料還沒到,等我修好再說吧,這部分經驗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2010-11-01):
這個機型 我遇過相似狀況 後來我是直接 殺另一撞破面板的同型機 AD板 替換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