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410-M2除錯卡顯示FF

楼主(2010-09-21):
個位大大您們好
小弟是新手 問題又來了
RC410-M2 過電不開 除錯卡顯示FF
電源管理IC
RT9245
vcc 5v
VTT_CPU  1.2
VCORE 1.5~1.6

南橋旁的震盪器
X4 32.768KHZ
OSC32KI  0.27~0.28
OSC32KII 0.3~1.0 上下跑來跑去 <<<<<<正常嗎

我在來要重那裡下手呢
電路圖 寶藏文獻區 有 不過我沒辦法下載 我是在網路上找到的 不知是否一樣

网友:
建議如果您有帶燈假載請先測看看cpu 座是否有空焊囉?精英這系列的板子空焊問題居多

楼主:
別說帶燈假載了...><

不帶燈假載也沒有...><

很想買..可是很少用..><

謝謝您的抽空回復

网友A:
...修主機板還是需要一些基本的測試工具,才有辦法進行..否則也只是望板興嘆...
別跟我說你連電表、烙鐵都沒有.......緊酸...

网友B:
RC410-M2滿好玩的
撿了2-3塊 將CLR_MOS 跟BIOS_WP
跳一下有時就好了ㄏㄏ
可惜不能支援單隻2G的RAM.....

我是檢了好幾片
將上二圖3個跳JMP 再回復就好
等於清空BIOS....
原本都是不跑碼不顯示的板子
這片也是...也許我比較狗屎吧....
看你有沒有這麼好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主機板還是需要一些基本的測試工具,才有辦法進行..否則也只是望板興嘆...
別跟我說你連電表、烙鐵都沒有.......緊酸...

一般的工具是都有拉..只是沒假載跟熱風槍...><

引用 网友B:
RC410-M2滿好玩的
撿了2-3塊 將CLR_MOS 跟BIOS_WP
跳一下有時就好了ㄏㄏ
可惜不能支援單隻2G的RAM.....

我沒那麼好命拉....電池都拿掉1~2個月了..還是一樣不開機..目前也是沒裝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