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0F 電源供應器更換電容修復

楼主(2010-09-21):
自從上次這台用抽抽插插法修復後
http://bbs.pigoo.com/thread-22472-1-1.html
用了一段時間,經常開不了機,就再抽抽插插一遍(排線啦 )
抽插日益頻繁之後,終於還是受不了而掛點
電源線接上,開機按鈕還沒按,風扇就狂轉,還亮一個小綠燈
開機按鈕按下,風扇依舊轉,小綠燈一樣亮,就是不開機

拆開火牛(就是Power啦),目視檢查,兩顆電容突頂,無其他元件燒黑
拿出生銹的烙鐵,去買了幾顆電容回來,最下方是松脂溶於酒精中
在這麼擁擠的空間拆電容,還是偶的第一次耶,用鉗子夾住解焊拔電容
兩顆470μF,耐壓各為16v,10v,容值嚴重不足
由於阿薩布魯的錫絲難吃錫,勉強焊上表面又暗暗的,偶又買了焊了會亮亮的新錫絲
更換新的電容後,電源線接上,只亮小綠燈,開機按鈕按下,風扇才開始轉
沒有爆炸 ,似乎OK了
燒雞中...
終於,偶會換電容了,這意味著, 維修 ,偶已經會了一半啦

网友:
怎麼覺得那個電路板一副不堪負荷臉色焦黑的樣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太髒了
牙刷又刷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太髒了
牙刷又刷不到

感謝分享,這樣換一換又可以用好久,
那個沾「香蕉水」不知可以去除嗎?

那支烙鐵.....高職的時候也有一支....還蠻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還在燒雞中,暫時還沒出狀況
沾香蕉水或去漬油,可能要用棉花棒才擦的到
那支烙鐵,好像5~60元,電線不是一般那種塑膠的,不小心燙到比較不會燒熔
可是說是60W,烙鐵頭怎摸那阿摸細呀...偶本來買支40W的頭,插不下

网友:
嘿, 雷大也下海了..

玩這些維修很好玩的, 可當做興趣, 就不會去搞一些有的沒的.. 這樣治安也會好多, 社會就可愛多了.. 玩電子的人不會學壞..

那種鉻鐵現在還買得到, 應該在 100 元以內..

我以前讀高工時, 用的是 30-40 瓦, 雷大那支有夠粗勇, 應該是 60 瓦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認真的男人最帥氣啦n_022|

用稍為好一點的錫絲,加上這支60瓦的烙鐵,焊出來的焊點真是漂亮呀
可惜偶鎖好殼,就懶得拆開再拍照了n_015|

网友:
不錯 ~一個成功的開始~~我也愛換電容n_151|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愛換呀
可是對有點宅的偶來說
最累的是n_067|
大老遠跑到民族路附近
只為了買幾顆小電容

网友E:
雷大那隻好粗阿~~
買幾顆電容電腦就可以再繼續服役何樂而不為~~
不過雷大應該有殺肉可以換才對阿~~還是雷大沒有留都丟掉~~

网友F:
雷大烙鐵頭不好用去中將買啦
大概30元一個 頭有很多造型
氧化程度太大導熱不均
很容易燒板
恭喜啦很棒的圖文
又偷學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雷大那隻好粗阿~~
買幾顆電容電腦就可以再繼續服役何樂而不為~~
不過雷大應該有殺肉可以換才對阿~~還是雷大沒有留都丟掉~~

是喔,難怪用它都要用握的n_020|
這台電腦是學校在用的啦
偶不是搞維修的啦,所以沒有殺肉的料件
有的話也只有一堆省電燈泡的,容值都不合

引用 网友F:
雷大烙鐵頭不好用去中將買啦
大概30元一個 頭有很多造型
氧化程度太大導熱不均
很容易燒板
恭喜啦很棒的圖文
又偷學到了

偶有空還是該去那逛逛
中將,欣欣
偶目前還找不到在哪
這次只好被南一黑了

网友(2010-10-26):
恭喜完修,烙鐵,焊錫要升級

楼主:
恭喜完修,烙鐵,焊錫要升級
引用 网友G:

那支烙鐵60w
還不錯用呀
電線還是防燙的耶
新買的錫絲在UT61E圖右邊
也還OK
焊上去,表面會亮亮的

网友:
那支 Pro's kit 的吸鍚器, 我也有兩支..

不過個人使用經驗, 震動太大了, 常會吸歪..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