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發貼

楼主(2010-09-21):
由於家中teco TL3281tt 電視掛點,到痞酷網,看大家維修的PO文,嚐試找問題,果真的找到了問題(爆電容),雖然花了1.5k更換全新的電源板,
不是就電源板來維修(是第一次不敢玩那麼大),但也很高興能解決問題,從那時開始就不斷在站上挖寶與學習,這幾天在拍賣找了一台SAMPO 15”LCD故障機來練功.
測試了一下,開機有顯示螢幕,2~3秒後即變黑,未拍到照片,判斷是高壓板或背光燈管的問題,
sampo 15"

sampo 15"

sampo 15"

拆下機殼

拆下機殼

拆下機殼

目視高壓板並無異狀

目視高壓板並無異狀

目視高壓板並無異狀

測試背光燈管,yes 一支不亮 ,應該是這燈管的問題吧

這貼片式電阻是開路的,不知貼片式電阻的號碼是多少,是不是可用電阻式保險絲代替...... ... ... ... ...

這貼片式電阻是開路的,不知貼片式電阻的號碼是多少,是不是可用電阻式保險絲代替...... ... ... ... ...

測試背光燈管

測試背光燈管

因在新竹不知那可以買到材料,所以目前在待料中,等在網拍上買到材料時再看是否可以完修.期待中.
另外有個問題是家中豆干型攝影機,故障,想玩玩看...

背光燈管不亮

背光燈管不亮

這貼片式電阻是開路的,不知貼片式電阻的號碼是多少,是不是可用電阻式保險絲代替,要用多少A的......
謝謝!!

网友(2010-10-30):
貼片式的 不知道你指的是哪個 15的燈管 網拍找一下 都有

高壓二測都測看看 如果真的那組燈管沒亮 網拍找一下 祝你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