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尋求 acer AL171 L型燈管

楼主(2010-09-21):
尋求  acer AL171 L型燈管 34.5x27.3 mm  直徑=3mm

网友:
機種是不是打錯了?
是不是奇美的面板,或許你看一下
面板的型號會比較好找,運氣好
可以找到整片背光模組.

楼主:
是 AL171 才對

楼主:
AL 1717 才對

网友:
是AL1711的奇美燈箱的L燈管嗎
殺肉應該有吧~~
我是有啦~~不過你的是燈管壞掉了要換還是想要買來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