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尋求Data Vision(20吋液晶電視遙控器)

楼主(2010-09-22):
尋求Data Vision(20吋液晶電視遙控器)
回收場買回來的..已修復但是沒有遙控器可以選台..
去過材料行找目錄..沒有這款的可以用~~
請問各位大大有看過這款電視嗎??幫忙找看有沒有遙控器可以用??
謝謝!!

网友:
這種白牌機都由ad公板組成
遙控器自然是跟著公板一齊的
建議您把ad板照片po出來
賣家自然才認得出來

楼主:
回尼克大大::已補AD板圖..請各位幫忙看哪支遙控可以驅動~~
回Wecan大大::文星那邊我去看了也找不到...
感謝2位大大協助~~

网友A:
把紅外線接收器換掉,接通用的紅外線接收器,改用一般的遙控器應該可以

网友B:
大大您好:

用奇摩搜尋找到 DATA VISION
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DATA INTERNATIONAL CO., LTD.
網址: http://data.s520.com/index.php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行忠路42 號7樓
TEL: (02) 7721-0240
FAX: (02) 7721-0243

不過官網找了半天沒看到您的液晶電視規格
可能要麻煩您打電話去台北公司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紅外線接收器換掉,接通用的紅外線接收器,改用一般的遙控器應該可以

請問大大如果要換接收器改公板哪邊有可以買??價格大約在多少??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好:

用奇摩搜尋找到 DATA VISION
達威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DATA INTERNATIONAL CO., LTD.
網址: http://data.s520.com/index.php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行忠路42 號7樓
TEL: (02) 7721-0240
FAX: (02) 7721-0243

不 ...

回覆victordrama大大...以下是達威光電的回覆~~
您好,
達威自2007年已不再生產該款液晶電視,所以已無庫存.
我建議您到3C賣場去找可匹配的萬用遙控器,或許可解決您的困擾.
祝 順利
達威光電 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紅外線接收器換掉,接通用的紅外線接收器,改用一般的遙控器應該可以

請問大大哪邊有這種好料的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紅外線接收器換掉,接通用的紅外線接收器,改用一般的遙控器應該可以

接收頭只是在做傳導接收作用.並非管理 波長 判斷動作.他是將紅外線轉成電位訊號給MCU做處裡.

网友:
沒有原廠遙控器外觀可以比對來找的話

那只好試試看萬用遙控器 智慧掃瞄代碼方式試試看了

也許文星那邊液晶電視萬用遙控器  可以問問喔

网友:
我這便是有一般公版用的遙控器,跟紅外線接收ic,不過我沒有試過,不曉
的可不可以用,要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