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cmv-937a 黑屏 開關指示沒有亮

楼主(2010-09-22):
ic ea1530a 也是換過 也是一樣黑屏, 開關指示燈沒有亮

464.52 KB, 下載次數: 101

349.55 KB, 下載次數: 117

566.56 KB, 下載次數: 126

网友:
有檢查電源保險絲嗎
整流器查過了嗎
大電容電壓值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流器查過了嗎大電容電壓值150V沒有12V ,3.3V

389.21 KB, 下載次數: 79

87.51 KB, 下載次數: 7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斷開p10nk702fp看電源ic的動作是否正常,決定故障點事再一次側還是二次側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p10nk702fp 拿起來, 電源ic的動作是否正常,如何 再一次側還是二次側
p10nk702fp的替代品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東佑大主要是要判斷,PWM是否起振,能否正確控制MOS,那顆MOS測看看有沒有被打穿。
這樣是一次側的問題,接著,如果這些檢查都沒問題了,就換要檢查是否二次側有哪邊損毀。

网友:
我想  你因該 測量一些數據  大家才能幫你''  看看p+i到ad板有輸出'' 如果無..110v電源進去有無正常~~
如果也正常  檢查pwm ic  mos開關等等

网友:
這塊板子有遇過二次側的蕭特基二極體短路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東佑大主要是要判斷,PWM是否起振,能否正確控制MOS,那顆MOS測看看有沒有被打穿。
這樣是一次側的問題,接著,如果這些檢查都沒問題了,就換要檢查是否二次側有哪邊損毀。 ...
\
還是s大了解我,讀書人表達能力真的是不同凡響

网友:
回复 网友F:

請用指針電表 查我圈起的地方 可修好

网友:
我會先查最大的那顆電容,看有無160V電壓,再查往AD版的+12、+5有無正常,再查607晶體有無電壓輸出,再以其他高壓版查燈管是否能正常點亮,按鍵版的開關有無短路,再做其他判斷。這應該是比較簡單的查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eson0724的見解是一般最常規的檢測流程,我一般也是照這個流程走

网友:
保險絲很重要,一般不過電大都是保險絲燒了,還有機板上有像貼片電阻標示W或0的通常是保險絲作用的貼片,先檢查是否有斷路情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