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硬碟被我用低階軟體做一次後,就不再被BIOS讀到

楼主(2010-09-22):
日立硬碟被我用低階軟體做一次後,就不再被BIOS讀到,不知可補救回來嗎?
日立164GB,RPM:7200,
MLC:BA1769
LBA:321,672,960SECTORS
CHS:16383/16/63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這種狀況小弟我也無能為力.....
只知道,第零軌被破壞掉了,讀寫頭沒辦法定位,找不到起始磁軌,所以BIOS就無法抓到。
要修復,聽說要用到PC3000之類的工具去修。

网友B:
嗯...

抓不到的話... 通常是硬碟實體出問題...
用軟體也沒辦法... 之前當兵有看過...
把硬體直立起來拍正... 使其讀的到... 不過資料要趕緊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抓不到的話... 通常是硬碟實體出問題...
用軟體也沒辦法... 之前當兵有看過...
把硬體直立起來拍正... 使其讀的到... 不過資料要趕緊救出... ...

看來用這種作法前,需先擺桌燒香拜拜後,再進行...

网友C:
 低階format等於一顆新品(未分割)應重新分割即可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階format等於一顆新品(未分割)應重新分割即可使用

不過他是說BIOS抓不到,應該是先檢查電源及排線。

网友:
你應該試著找相同型號的硬碟的主機板, 來試著,主機板故障
一定讀不到容量. 主板BIOS也會偵測不到的.
我換過兩張硬碟的機板, 修護成功過.
加油吧!
試著同品牌不同容量的機板, 聽說也可以用.
80G, 120G, 160G, 200G, 250G,可能都是一樣的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階format等於一顆新品(未分割)應重新分割即可使用

低階格式化不同於一般格式化. 格式化失敗會導致無法存取該硬碟. 自然連分割都沒辦法做

网友:
抓不到就比較麻煩了...
試試多開幾次...
其他ide或sata周邊先別接...

网友:
又是日立的硬碟,真是他奶奶的,最近我都是修一堆日立硬碟出問題的電腦,建議不要用日立的,能先將資料救出來最保險,建意改用他牌的硬碟吧@@

网友:
硬碟螺絲生鏽
喪失日立的保固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2%E9%81%93%E7%90%86ˋ

网友:
如果一開始是可以正常讀取到BIOS的話那可能是你在做低階格式化的時候失敗了
導致硬碟的韌體失敗比較有可能性目前讀不到BIOS要修復比較難~硬碟要修復一定
可以讀到才能修復@@讀不到用PC-3000有救不回來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首先必須找同一款式的硬碟將 MBR 及 DBR 複製出來 , 然後將這些複製檔案寫入救援的硬碟第 0 軌內 , 這樣應該可以起死回生 。 用 PC-3000 救援也是不錯的選擇 , 它還可以在還沒 LOW FORMAT 之前將資料救回 , 也可以隱藏壞軌讓硬碟延長使用期限 。
可以參考 PC-User 出版的 " 硬碟救援實戰 " 裡面都有詳細實作範例與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