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A8N-SLI無法進BIOS{以完修}

楼主(2010-09-22):
該版之前會一直重開機~換了POWER後就無法正常開機顯示.測卡出現{D5}就把BIOS電池拔下後重新裝回.但可開機出現要我重設時間日期
並告知將於15秒後自動關機{{{問題出現了.不管我如何DELTREE都無法進入BIOS.試了好幾次
15秒他就自己關機}是哪齣問題
USB 故障

网友:
BIOS程序 損壞也會這樣 ~
先放電看看 ~

网友:
那是【疾風病毒】(又稱布雷斯特病蟲)是針對微軟視窗作業系統漏洞攻擊,目前發現使用微軟NT4.0以上版本,含Win2000、XP及2003(.Net)系統,因作業程式本身安全性問題,將造成系統不穩定或應用程式無法執行,及自動關機等異常情形,而無法正常使用電腦及本公司網路服務,針對此一情形台灣微軟已有修正程式置於其官方網頁,請您到其官方網站進行安全行升級!

------------------------------------------------------------------------------------------------

如何判斷已中毒:

1.網路變的很慢,或是沒有網路動作但網路卡卻不停閃爍。

2.電腦出現RPC錯誤訊息並警告將於 1~60秒後自動關機。

3.執行 [工作管理員] 點選 [處理程序] 查看是否有下列程式正在執行

msblast.exe若有發現此檔名則是中了"疾風病毒"

4. Windows 2000作業系統

C:\> cd \winnt\system32\wins\

C:\> dir

dllhost.exe

svchost.exe (若出現此兩個檔案即已中了"疾風變種病毒")

5. Windows XP作業系統

C:\> cd \windows\system32\wins\

C:\> dir

dllhost.exe

svchost.exe (若出現此兩個檔案即已中了"疾風變種病毒")

請將dllhost.exe及svchost.exe2個檔案刪除

若您是Windows XP請執行步驟1及步驟2,若不是請直接由步驟3開始執行

1.開始, 執行, 輸入cmd, 按下確定

2.在視窗內 C:\> 後輸入 shutdown -a , 停止關機程序

3.按 Alt+Ctrl+Del 後,在工作管理員 -->處理效能內,

4.將msblast.exe或dllhost.ex結束處理程序

5.請更新您防毒軟體的病毒碼及執行線上掃描

6.下載修正程式下載位址:

http://www.microsoft.com/taiwan/support/content/W32Blaster.HTM

7.拔除您電腦的網路線

8.掃描您的系統且確定已沒有病毒存在

(您可以下載您防毒軟體廠商所提供的清除工具來刪除病毒)

9.安裝且執行修正程式

10.重新啟動電腦

11.啟動網際網路連線防火牆 (ICF).

【若您是Windows XP請執行步驟10,若不是請跳過此步驟】

手動啟動步驟如下:

a. 開啟控制台\開啟網路連線

b. 針對您的網路卡按滑鼠右鍵選內容

c. 點選進階標籤,網際網路連線防火牆 (ICF)],

請選取 [以限制或防止來自網際網路對這台電腦的存取來保護我的電腦] 核取方塊。

重新接上網路線即完成掃毒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