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S電子時鐘

楼主(2010-09-22):
有人分享頭又大的車電子鐘常會有有時亮有時不亮的狀況,應該是IC溫度過高焊鍚空焊的問題
試著把它拆下來 但就是卡在找不到電子的卡榫,最後一步破功,無功而返,有人拆過嗎(我是2001的小阿)
可不可以把步驟分享一下最好有圖片 謝謝

网友:
電子鐘用電不大, 應該不是虛銲的問題..

有時亮有時不亮, 請檢查一下相關的接頭, 看看是否緊密..

楼主:
謝謝建議
但最後確定是是如板上其他人分享的SMD零件脫焊
http://blog.xuite.net/zlock603/mylife/23335360
最後找到拆下來的方法,2001 Altis電子鐘是跟前面那一小塊電子鐘的面板連在一起的,只要把內部卡損鬆開,再從面板上電子鐘的小面板往內壓就會看到卡損,兩邊一起往內推就可以取下,接下來的修復方式就如上述網站所描的。
相信很多頭又大的車主都有相同的問題,如cremaker所言,小電流的東西應該不至於,那表示是電子鐘廠商選用零件的問題,為什麼原廠不能加以改進而一直讓車主困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