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觀正常的電容不代表OK

楼主(2010-09-23):
今天從朋友那裡拿到一塊主機板
GA-8S661FXM-RZ,外觀看起來很新,有一顆電容在CPU座旁邊爆的超誇張
(上下都爆開了)
看一看也只有一顆嘛,小工程焊槍5分內解決
上台測試.........怪哉,一樣不開機
想一想,緊鄰他身旁的兩顆卻都沒事
(以前的經驗,不可能一顆爆的誇張,旁邊的都完好如初)
不管了,動手把旁邊的兩顆也都換下來
上台測試..........逼..開機!!
哈哈哈哈!!
又學到一次經驗了,看起來正常的電容並不代表一定OK!!

网友:
恩 cpu附近的電容一起換新確實比較保險

网友:
這張板子,我單位裡面有ㄧ堆莫名奇妙暴斃的.....
拆了CPU附近的 16V 1500uF 和 6.3V 3300uF,測試都正常

爬文才發現,這張問題好多,換電容就好的,算是非常幸運的

网友:
我也是建議要換的話,最好是一次全換,
一來可以免去往後又爆的麻煩,
二來也不必查半天!
不過還是恭喜歡大大完修!

网友:
16V 1500uF 爆掉通常mosfet也無法倖免,全都死了!

网友:
   前幾天同事抱來主機,裡面就這版子
先前頻頻自動關機,因為 16v 1500uF有一顆已經凸起,連BIOS畫面都看不到
我只換了凸起的那顆,跟樓主一樣不開機

今天看完這篇,趕緊把那版子從回收堆拿出來
繼續換掉其他兩顆16V 1500uF的, 居然開機啦.......
換下的那兩顆只剩 1300uF左右的容值而已,當然外觀上是絕對正常的

网友A:
看了很多片 GA 661的 那邊本身有加散熱片..
不知道是不是設計不良 ~
手裡其中一片 那邊PCB 也很黃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很多片 GA 661的 那邊本身有加散熱片..
不知道是不是設計不良 ~
手裡其中一片 那邊PCB 也很黃 `.

SiS以前能生存
除了靠低價,另外就是本身耗能比其他廠的優秀
不過到了P-4時代,好像是不如從前了
錯覺嗎??

不過比起915來說,這算小兒科了
我手上有幾片GA-8I915P-MF
那才叫誇張,北橋(不含顯示)還有CPU供電附近PCB板
全都有層咖啡色黃斑

网友:
PCB 會變色幾乎都是那個區域的供電過熱造成的,可以注意一下會變色的幾乎都是在mosfet正下方
依數量多寡大小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