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風機的熱度

楼主(2010-09-23):
歌林的吹風機 HD-035NL,現在覺得熱風不夠熱,用溫度計測出 中34℃ 強38℃,這樣正常嗎?自己該如何檢修?謝謝!

网友:
看看加熱線圈有沒有斷,斷了就固定住就可以了

网友: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9%E9%A2%A8%E6%A9%9F
或用論壇搜尋功能搜尋吹風機

楼主:
多謝熱心幫助!
功夫不夠, 還是送修比較快.

网友(2010-11-09):
我前陣子修了一個吹風機,不小心把細跟粗電熱絲短路,送電後,發出小爆炸聲,後來連馬達都不會動了,這是什麼原因呀?? 請教一下大大

网友:
我前陣子修了一個吹風機,不小心把細跟粗電熱絲短路,送電後,發出小爆炸聲,後來連馬達都不會動了,這是什 ...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里面的溫度保險絲燒斷了, 記得沒錯的話, 通常是 170度C 的..

网友:
我的吹風機找不到溫度保險絲說~~ 真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