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1S無法開機,指示燈亮橘燈,且會一閃一閃<已完修>

楼主(2010-09-23):
這一台初次拆開一看
電源板多個電解電容爆開
3055處的PCB板焦黑
所以便將這些全換了
另用單口高壓板一一檢測燈管,均正常點亮
便裝機測試,故障依然相同

再換LD7575
再測試,故障依然相同

再換TL494
再測試,故障依然相同

請問各位先進我該如何查起
(照片後補)

网友:
電源燈閃爍表示可能存在短路情形,先排除短路看看電源是否能正常輸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狼大在這麼短的時間就回文
請問量測短路是否應先從測輸出端對地阻值查起
因為這片P+I板多數易壞的零件都換了
仍不見起色啊,

目前可確定是從AC110到DC157是正常
但DC12及DC5就無法正常輸出(都是電壓嚴重不足)

實測
14V輸出為5.2~5.7V
5V輸出為1.3V~1.8V
另有兩支腳位標示好像是BLON及BRI均為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狼大在這麼短的時間就回文
請問量測短路是否應先從測輸出端對地阻值查起
因為這片P+I板多數易壞的零件都換了
仍不見起色啊,

目前可確定是從AC110到DC157是正常
但DC12及DC5就無法正常輸出(都是電壓嚴重不足) ...

電壓嚴重不足會不會是 817、TL431 回授控制出問題造成你可能要檢查一下了。

网友:
橋式整流檢查看看:)

网友:
LD7575PS第6腳有一顆編號C206,
負責VCC的濾波工作,應該是22uf/50V,
試著換掉看看.
A/D板上有一顆U9,負責3.3V的穩壓工作,
輸入腳應為5V,輸出3.3V,這顆也要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817、TL431 是那一個元件
我找不到
可請CHLU大再多賜教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部份再一開始檢測時
我已有注意到了
經查後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C206的容值經電容表確認,容值正常
U9為1117的穩壓IC
這部份確認有輸入不足5V的情況,實測僅1.8V上下
但我以為U9的輸入源是電源板(不知正不正確)
不知有那位先進可以在這部份給我一些指導

网友:
記得之前有碰過一台也是5v及12V嚴重不足,二次側整流濾波元件都查換過都沒問題,後來
殺了pc817的光藕ic後,電壓皆正常了n_002| ..自已微不足道的經驗供carlos大參考n_020|

网友:
光偶換了最好連tl431都一起換掉,這個是同一路的電路,屬於回饋電路,帶不起負載,或電壓會跳變最好檢查回饋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真的受教了
其實那顆光偶(字太小了,817B我一直看成8718)我一直很懷疑
但不知如何量測好壞
娙過幾位說明
直有柳暗花明的感覺
剛確認位置後,便直接到露拍下標
把817及431各買了20顆備用
此案待收件後再續吧
順便把一些圖補上

楼主:
今天抽空量一下817和TL431週邊的貼片元件
發現許多貼片電阻的阻值和標示的差很多

R220和R221標示22歐,實測10.7歐
R223標示1000歐,實測775歐
R227標示2000歐,實測1120歐
R224標示47K歐,實測到40K歐後即跳到250K歐

最有問題的是一顆齊納ZD203,我正反相量的結果是一樣的

不知道這些是不是也算是個問題

网友:
板上測電阻時,有一定機率會被週遭電路影響阻值,通常不要變大就可暫時當作OK(因為電阻並聯只會越變越小,且電阻壞掉大部分都是變大或直接開路)

二極體因為並聯了一個電阻,所以會有兩邊都通的錯覺,一樣最好先請下板子再量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謝狠大在此所做的努力與付出
今天817及431到了
換上之後
電源板標示14V的輸出是11.7V
標示5V的輸出是2.8到3.2之間,不斷跳變
但以上數據是獨立上電時的量測結果

如接上AD板則輸出亦是下降
14V掉到6~7V
5V掉到1~2V

而指示燈依然是一閃一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狠大在此所做的努力與付出
今天817及431到了
換上之後
電源板標示14V的輸出是11.7V
標示5V的輸出是2.8到3.2之間,不斷跳變
但以上數據是獨立上電時的量測結果

如接上AD板則輸出亦是下降
14V掉到6~7V
5V掉到1~2V

試著把第二張圖中間的保險絲斷開測量一下整流輸出電壓(這樣可以知道是否高壓電路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G:

查一次 AC轉DC是否有足146V 出來 有的話 查2次功率晶體 嘗試更換他 應該可玩修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謝CHLU指導
斷開後再測的結果相同

网友:
這樣試試看!

可否先斷開進入高壓部位的電源再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I:

感謝阿國指導
之前幾次團購都沒跟到(看到貼子都過時了)....

這板子在AC過橋式後電壓為157V,屬正常
原先817與431沒換時
單電測板上電測式,其輸出電壓就不足一半了
現在則是接上AD板後電壓方被拉下
我原想可能是功率晶體不良所至
但我拆下測量卻無故障的跡像
所以狼大說的短路可能性就很大了
只是我現在已找不到正確的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J:

感謝ATUN的指導
此方式CHLU亦提過
經測後已排除高壓故障所致

网友:
電源版往高壓走的電壓先切掉看看,我懷疑是你的高壓部分有短路,先切掉,單電源看是否正常,保險絲拿掉

网友:
如果高壓部份有短路,保險絲應該會燒斷

電源輸出端的雙二極體有拆下量過了嗎

网友:
請問3055功率晶體更換過嗎?若是換過請查一下3055E腳連接到地的電阻值是多少?正常應該是0.xx歐姆,阻值太高(會造成驅動不了線圈).........目前想到這也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K:

感謝chlu 多次指導
3055我一開始就換了
且在後來斷開高壓電路後測試情況依舊
所以我便排除了高壓電路故障的可能

現在我想把一二次的埸效換新的看看
雖之前拆下量測是好的
但仍存在一絲絲不良的可能性
反正現在也沒招了><

网友:
回復  chlu

感謝chlu 多次指導
3055我一開始就換了
且在後來斷開高壓電路後測試情況依舊
所以我便排除了 ...
引用 楼主:

您可能誤會了,我是說連接3055 的電阻(一般應該有)有可能燒掉了(不是要你換3055)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直接把連3055的電阻拆下來量
都是正常

今天埸效管也到貨了
沒多想就直接換上了
最後又是另人失望的結果
這樣故障點就落在AD板了
這我實在是沒步了
樓上有人說AD板的U9要量一下
但我看了一下U9
發現那是一顆EEPROM
.....這下子是真的沒步了
AD板有問題的話,也只能換公板了....

网友:
我上星期修過 3台 跟你的狀況是一樣的.
一次側的IC跟你的一樣7575PS 故障狀況跟你一樣 電壓不出或亂飄.

看一下DATASHEET Vcc的部份 有沒有12V~14V 沒有檢查周邊零件(要跑線路) 檢查重點是電阻 是否組抗變大

Vcc正常之後查RT 看有沒有脈波...沒有一樣查電阻 如果以上檢查無誤 那就換查大電容 400v 82uf

應該有容量少掉了.

我這三台 直換7575PS均無效 A. 壞Vcc的電阻 B. 壞RT 的併聯電容 還有FB的電阻. C.大電容 容值不見.

希望能幫到你

楼主:
用來量RT的電表

用來量RT的電表

那顆大電容

那顆大電容
回复 网友L:

感恩
7575的RT量測的結果是2.2HZ-->看來是肯定不對的
7575的VCC量測電壓的值在11~15V之間飄動(有問題)
7575的OUT輸出是0
VCC之前有D201和C206這兩個元件-->我拆下量測-->正常
C206的 - 腳接CY203 --> 請問這突波器的量測法和電容一樣嗎??
至於7575週邊的電阻我全拆下量測過,全部正常
但GND和COMP腳接出的貼片電容
我就無法確定好壞了;因為其容值就很難確定了

网友:
如果你要這樣測量,你應該先把開關電源拿掉,這樣才能確定7575的輸出是否正確
,沒有會一次側二次側故障點,傻傻分不清,先斷開一次側檢查電源ic,順便檢查電源開關
沒問題接上電源開關,斷開高壓迴路檢查二次側,沒問題在接上高壓部分,縮小範圍,排除故障,這樣比較有效率

网友:
焊接 7575PS的時候要注意...

你看DATASHEET你會發現 HV腳 在 Vcc旁邊 焊的時候 你短路到就去了...
所以我那天修3台用了5個就是這樣去低....

楼主:
我想這板子的問題九成是出在這LD7575的電路上
重整一下思路
上電後通過橋式得到DC158V
大濾波電容正常
158V一路經過R233和R234兩個電阻到LD7575的HV
另一路經R211和R212到Q201的D級
此時二次測的電壓應該要有一組12V電壓供應LD7575的VCC , 但並沒有
二次測的電壓完全無輸出
所以LD7575無法正常工作 , RT也不會有脈波

直覺的想法是LD7575或變壓器故障了,
但LD7575我換了兩次都不行 , 而變壓器測量結果又不像是壞的
LD7575週邊的貼片電阻也全測了,都是正常的

接下來我應該要從那下手
請問有人可為我解答嗎?

楼主:
回复 网友L: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先把那顆大電容拆下
先把LD7575焊好後再焊電容
這樣應該就不成問題了

等會試過再回文結果

网友:
VCC的濾波電容換看看

PWM的濾波電容故障導致電源跳動的情形常遇到

有時容值測量正常,但卻是故障的.....

网友:
變壓器搭配LCR表測量感值會比單純測量歐姆值要好

网友:
這個就跟我前一陣子在修6841一樣,輸出不正常,一直繞著6841打轉,後來還好有海洋大的提醒,就把它分段查修,才查到問題點,有時候不是電源IC輸出不正常,故障點就在電源IC,其實後半段漏電也會造成前面的電壓出現問題,我算是半路出家的,沒有很深的學理基礎,說的不對請見諒,真的先把一次側跟二次側分開來包括回饋迴路,跟電源開關全部切掉,確認你的電源IC真的有沒有問題,沒有一直用懷疑的,永遠找不出真相,換一個燒一個

网友:
11~14V飄動是正常的 我三台都是這樣 這代表你Vcc正常.

我覺得IC可以再換一次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這幾一週陪我這肉腳大傷腦細胞
今天再換一次LD7575
但這次我是由TONY6605大的提醒而得來的靈感
先把那大濾波電容拆下來
再焊LD7575上去
結果一試OK
難道之前真的是焊的時後不小心去短路到了嗎?
但無論如何真的很感謝大家努力獻策
讓我又得到很多的經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因為大電容難保有殘留電力,所以進行焊接時,要先做斷電、放電的動作,加上LD7575是直接經過電阻降壓來取得Vcc,若沒有做好保護動作,可能在焊接過程中不小心把IC打壞。
另外,焊接完這種SMD的元件,記得將焊油洗乾淨,同時也能注意有沒有不小心焊到短路。

恭喜carlos_liu大您完修囉!

网友:
又偷學到一招,難道我的6841也速這樣死翹翹的嗎,值得探討

网友:
大電容有電下難保放電時不會跑到不該跑的地方,所以在檢修及換零件時,都最好確認電容蓄電的狀況,尤其是電壓越高的電路,不僅對零件好也對自己安全。

网友:
恭喜您終於搞定了

网友:
恭喜完修..要確定 大電容都沒有電壓 才能 動 電路 不然 不小心 阿斯到 打壞零件 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