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太陽能白天充電晚上供電

楼主(2010-09-23):
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是只有一點電子基礎的新手, 我想請教一下
一般太陽能白天充電時, 會利用光敏電阻來關閉負載供電
但是有沒有可能, 只靠太陽能電池晚上不發電的特性來開啟負載供電??
有沒有這樣的電路呢??還是一定要靠光敏電阻電路呢

我正在玩太陽能充電供電

网友:
其實你已經說到重點了, 關鍵在於 "光敏電阻" ..

反思考一下..

网友(2011-11-20):
提供參考 :
太陽能充電式夜晚自動照明燈
http://www.wretch.cc/blog/bx2aw/12743530

网友A:
太陽能電池本身就有光敏電阻的功能!

网友(2011-12-23):
前陣子設計一張太陽能光控花園燈電路,點路簡單易製作:

比較難取得的是TB88-50,我在露天買的。

网友:
其中太陽能板在一般電料行都可看見,SC-5030我買80元。

TB88-50是固定輸出5V的升壓兼具穩壓ic,啟動電壓0.9V,最低工作電壓0.6V。

网友:
可以的,在太陽能電池板正極和電路中間串聯的那個防止電流倒流的二極管正極之間加一個檢測電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陽能電池本身就有光敏電阻的功能!

前幾年有朋友送我一個花園燈,他就是用太陽能板當做光敏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