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請教白牌 LT-14A 14吋液晶螢幕

楼主(2010-09-23):
請教一下各位高手,小弟是最近開始試著維修LCD的嫩手
剛好手邊有台白牌 LT-14A 14吋液晶螢幕
無法開機,面板黑屏, 開關指示燈沒有亮
請問各位高手我該如何查起
(照片要這麼上傳)

网友:
回文10篇就可以貼圖,先拆開來看電源板電壓輸出,有沒有正常,如果正常就先檢查按鍵板是否有漏電的現象,這個在論壇搜索一下,已經有好多大大有解說過,新手要先學會搜索,再來就是爬文喔

网友:
我也是新手  謝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