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7吋液晶電視排線問題請教

楼主(2010-09-23):
近日從朋友那要回一台17吋液晶電視朋友說會白屏
可是回來檢查發現會白屏可是不算真的白屏
後來把排線(左邊紅白線處)拆一半下來後
在插回去,居然好了
心想賺到了
於是把整條排線拆下來清一清
在插回去
.........
 又給我出現衣模一樣的問題了
後來也是用上面的方式在試一次
結果又好了
可是開關一開一關後還是會出現同樣問題
所以想請教各位大大
有什麼方式可以解決
或可以找到此種排線
以下附上此液晶電視的AD版
供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A:
我有一台 也是  可是 關了重開 就好了 好像是 mcu的問題  你調一調 解析度 或 頻率 試看看 我也想 要解決這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 也是  可是 關了重開 就好了 好像是 mcu的問題  你調一調 解析度 或 頻率 試看看 我也想 要解決這問題

請問頻率要怎麼調??
煩請賜教~

网友:
說真的  我也不會也  不過 我的都是 變一個畫面時 就會這樣 關了重開就好了 你試看看 用 xp內 設定 1024*768 800*600 或是進 進階有 60mhz 72 75 85mhz 你調看看 會不會 跟我一樣 如果是 那你可以試看看 進 工廠模式  重新啟動  我的是 白牌的 所以 我試了很通 都進不去  工廠模式 暈

网友:
會出現白屏,不是panel掛掉就是ad板不良,你能測一下ad板提供至panel的電源是否正常,通常是3.3v或是5v,如果你是重新接會好,有可能是接觸不良,以上參考參考

网友B:
检测t-con上保险絲,白屏時電壓是否正常,這樣就可以釐清問題是出在ad或是t-con,甚至是屏線,在回頭排除就可以縮小範圍

网友C:
檢查看看當白屏時5V是否有供應至面板,若無表示AD上控制面板電源的電路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t-con上保险絲,白屏時電壓是否正常,這樣就可以釐清問題是出在ad或是t-con,甚至是屏線,在回頭排除就可以縮小範圍

盧大您好
電壓方面已有量測過
AD板及T-COM的電壓
5V及3.3V輸出都正常
所以應該試排線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查看看當白屏時5V是否有供應至面板,若無表示AD上控制面板電源的電路有異常。

狼大您好
5V輸出正常
所以應該試排線問題
請教狼大有何處理的方式

网友B:
你如果是認為排線的問題那就換一條新的排線試試,應該沒有多少錢

网友C:
排線內斷的情形也需要考慮進去,可以在點起後動動屏線看會不會影響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是認為排線的問題那就換一條新的排線試試,應該沒有多少錢

感謝盧大的回覆
請教盧大知道那裡有專門賣排線的嗎??
因為一直都找不到
請教盧大最後一張照片上有兩顆NT7181F IC
請問有可能會是這顆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線內斷的情形也需要考慮進去,可以在點起後動動屏線看會不會影響畫面

感謝狼大的回覆
排線內斷的問題
已用電錶量測過
無問題
也試過點起後動動屏線
沒有反應
請教狼大一個問題
最後一張照片上有兩顆NT7181F IC
請問有可能會是這顆壞嗎??
還有請教狼大知道那裡有專門賣排線的嗎??
因為一直都找不到

网友D:
請問是插拔紅框區會正常嗎?
若是,那也可能是排線座銲點接觸不良,重銲看看吧

网友:
這個是雙八的排線跟一般公版的應該是一樣的,不過插的時候要小心電源的輸入端的位置
FIX14-30片插雙8屏線LVDS(反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8121558339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是插拔紅框區會正常嗎?
若是,那也可能是排線座銲點接觸不良,重銲看看吧

感謝chlu大的回覆
已有重焊吃錫過
問題一樣

网友:
如果是指"熱插拔"才會好的話,表示開機時電未成功送進面板內,有可能是AD上控制面板VCC的電路異常,也可能是面板有故障情形耗電量增加,超出AD供應電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