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極管2sc945怎樣知各極是甚麼

楼主(2010-09-23):
怎樣用這表電阻擋讀才知那極是 e射 c集 b基  c是不是通常在中間和e是接地嗎 我是新手請各大大指導 謝謝

楼主:
謝謝你提供怎樣測三極管
根據你提供的教導 有一個步驟做不到 是測不到那極腳是e c
用表電阻擋10k 紅棒接b 黑棒接c及e 應該會有一極偏轉 但二極都沒有偏轉 用二顆2sc945試都相同 為何 請指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調換呢?同樣在x10K,黑棒接B,紅棒接C、E,應該會導通,如果沒有,先檢查電表是否有問題,然後才考慮是否晶體損毀。

网友:
這個 "SUNWA" 與日本 "SANWA" 應該是不同品牌,注意看面板上的標示:紅棒是 " P" ,黑棒則是 "N",可能要以這個極性為準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紅棒接b 黑棒接ec導通

网友:
回复 网友C:

確實也如skyboat0520大所說的,您這台電表,紅棒是內部電池的正極,黑棒為負極。

晶體可以再換換其他的型號試試,有些晶體,逆向崩潰電壓偏高,也無法正確的由電表施壓(指針偏轉),所以量測起來會無動於衷。

楼主:
謝謝你回答
試有內阻三極管 都是用你教導以上的方法試嗎 會不會有些不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內阻的測量方式會有所差異,對照等效電路,測試之。

倡導一下正名運動,不要說「三極管」喔!簡單以「電晶體」稱之或以BJT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