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莊頭北熱水器排火點不著,更換水盤皮維修

楼主(2010-09-23):
家裡的熱水器壞了.故障情形為水壓小時無點火,水壓調大時有塔~塔~塔點火,母火有點著,後面排火無法點燃.這是第二次拆熱水器的水盤組,第一次是水盤頂針那裡會漏水,有個橡皮管(大部份為O型環)變形,換完就不漏了,以下是過程

家裡的熱水器AS-898

家裡的熱水器AS-898

有四個地方要拆下

有四個地方要拆下

故障情型,無法上昇到最頂端,點火不著

故障情型,無法上昇到最頂端,點火不著

這四個地方拆下即可取下 水盤組

這四個地方拆下即可取下 水盤組

拆下來了

拆下來了

開始拆解水盤

開始拆解水盤

這塊黑色的就是水盤皮,上次拆橡皮管(O型環)時有多買一個水盤皮其實是他們不願意只賣橡皮管.一組一百元 ... ...

這塊黑色的就是水盤皮,上次拆橡皮管(O型環)時有多買一個水盤皮其實是他們不願意只賣橡皮管.一組一百元 ...  ...

找到壞掉的地方

找到壞掉的地方

网友:
真是厲害  第一次看過~~~這種維修
照片講解也都不錯  給你拍拍手~~~
真是你為何會這種維修~~~~

楼主:
偷偷告訴你喲~~~~也是從前從網路上學來的喲~~~~不過這裡更好有更多的東西讓我學,電子好難

网友:
請問那個水盤皮在水電行買的到嗎

楼主:
水電行不一定有.廚具行機會比較大.之前問過中部莊頭北總代理(在台中市青島路現在好像不在那裡了)......請他們技師來換要800元.(請他們來換電池也要三百元喲)............所以他們都會叫你先買電池試看看.反正出來一躺最少就是三百拉.到廚具行可能可以買到可代用的..

网友:
這種問題
技師來換都是整個水盤換掉
自己能換是又省錢又happy

偶有點小疑問
微動開關沒有推動
母火怎麼點得起來呀?

微動開關推動之後
點火IC放出高壓,在點火針那兒產生火花,母火電磁閥打開,瓦斯通過,母火點燃
感應針感應到應該是溫度吧,IC送訊號開主火電磁閥,主火火排出瓦斯
母火點燃火排,然後母火電磁閥關閉

楼主:
水壓小的時候推不動.....因破洞不大所以當我把水壓調大時可以即可推動微動開關點燃母火.但考克無法昇到最高.火排不燃

网友:
這篇好實用,剛好我家的也是這一台,
那個水盤皮是否要跟原廠買,
不知他們願意賣嗎?

那水盤皮破掉,可能也是電池耗電的主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拍賣網站有在賣呀
30~50吧
直徑一樣就OK

楼主:
換換水盤皮還可以拉.如果要換O形環就要小心喲~~~記得頂針要上油喲.不然有可能關水後.熱水器會空燒喲.有一定的危險.95年2月1日起消防法特增訂15條之1及42條之1安裝人員非經領有合格證照的專業人士,不得為之.所以安裝以及維修熱水器人員、都必須要有專業證照.
1.水盤2.微動開關3.電池4.過熱裝置5.導線組6.高壓點火輸出〈電子控制器)之外其他就不建議自行處理.記得先關瓦斯(天然氣).關水.再拆哦

网友:
記得頂針要上油喲

要用耐水的滑脂才會持久.

因為有漏水,順便也要換微動開關,點火會比較稳定.

网友:
大大真厲害啊
如文並茂
可不知橡皮水盤皮哪邊可以買的到啊
謝謝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是這樣的,小弟剛好是有那張證照的專業人士啦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1%E6%B0%B4%E5%99%A8
但是
考試時水盤都是整组換,沒拆到這麼細,偶是自己在家拆過,也拆過其他部分
整個過程最需要注意的是安全
若有拆到瓦斯管線的地方
裝回去時接頭一定要噴肥皂水測漏
如果忘了
剛好又有漏瓦斯
就有機會砰一聲看到瞬間一團小火球

网友:
水啦~~我曾經因為微動開關接觸不良而修過一次~~
下次又多一個方向囉~~

网友:
原來是這樣,又學到一項了。

楼主:
原來雷克斯才是有執照的高手,~~~~可以合法的在熱水器上動刀,,,,,,,,,,不過我怎麼覺得好像都沒人在捉.違法營業的好像一堆,這樣對有執照的不是太不公平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阿小弟就以前在天然瓦斯公司上班,公司安排課程讓偶綿去考的咩
現在證照也是晾在一邊沒用
政府搞這個是因為每年冬天就會發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所以要由有證照的人安裝,避免裝在通風不良場所
裝完還要貼貼紙簽上合格技術士名字
誰想負那麼大的責任啊
所以客戶沒問就能省則省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這樣的,小弟剛好是有那張證照的專業人士啦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1%E6%B0%B4%E5%99%A8
但是
考試時水盤都是整组換,沒拆到這麼細,偶是自己在家拆過,也拆過其 ...

原來喔,才想說雷大怎麼會這麼清楚,
原來是有練過的。
不過瓦斯和電一樣....都是我最怕的東西啦

网友:
熱水器或瓦斯爐掛點時
都直接凹朋友來弄
他是跑豪山的維修

网友:
學習到了。。支持一下。。^-^

网友:
真是太利害了!幾年有換過一次,真怕會爆炸

网友:
剛好家裡有一台一樣的熱水器
學一下囉~但是還是有點怕,瓦斯和水龍頭都要先關起來嗎?
感謝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關水?
拆水盤時保證水會噴得你"虛累累"

熱水器底部右邊那支垂直的金屬可撓管
就是冷水入口
沿著它往牆壁方向
應該有一個開關
標準正確安裝應該是裝單向閥
但是一般有裝個開關就不錯了
很多連開關都沒裝
那你可能就要去關水塔或關水表了

瓦斯管路就比較沒動到
既然要小心
也順便關吧
又既然都要舞下去了
就拿肥皂或泡沫水噴一下瓦斯管路
可以檢查有無洩漏

网友:
水盤皮分為大盤和小盤,一個大約50元,如果買不到跟我說。

一定可以買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感謝大師告知
不然就要"虛累累"了

网友(2010-10-27):
圖解說明的很清楚!安全最重要!加油

网友:
恭喜完修,非常厲害喔!還請繼續分享維修實例!

网友:
當初沒去考證照是錯誤的
師仔,你共丟某!

网友:
當初沒去考證照是錯誤的
師仔,你共丟某!
引用 网友F:

除非工作上實在需要
要不然考證照動不動就好幾千
還好偶是前公司出的

网友:
有時候抓到問題,卻苦無材料替換,也是頭痛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這麼棒的~維修心得解說

网友(2011-01-12):
桃園職訓中心定期有相關課程之訓練,學費不高,但有舟車之苦

网友:
今天才留意到這篇,前兩週熱水器有問題,網路上曾爬文過,第一認知確認是水盤有問題
雖想自己更換,想說有瓦斯洩露可能的風險才沒有自己DIY...@@

网友:
請教版主 管道結白色石灰質要如何清除乾淨??

网友(2011-02-12):
家裡熱水器也是壞了剛修過花了1000.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這個問題.沒看到維修過程家人叫來修的.下次再壞的時候再研究看看.謝謝教學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G:
用檸檬酸熱水溶液
跟處理燒開水的水壺裡的鍋垢一樣
基本上酸性溶液都可以

有回偶家的水壺實在快像鐘乳石洞了
又懶得出外買檸檬酸
於是用洗廁所的鹽酸加點熱水

洗完好像新的一樣
然後多用清水沖洗就OK

网友:
又偷學到了~感謝分享~

网友:
人家哥哥是有苦練過的.小朋友不要亂學哦

网友:
請問要怎麼把檸檬酸
倒進去阿...
從入水口那裡倒進去嗎?

网友:
回复 网友H:
偶也沒倒過
先關瓦斯
面對熱水器底下右邊那根可撓鐵管是冷水入口
用倒的可能進不去
多少要些壓力吧
要不然接根管子拉到比熱水器高的地方
開熱水讓熱水器內的水流光
此時倒倒看 有機會流進去

网友(2011-04-20):
感謝分享維修實例!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I(2011-09-15):
記得之前請瓦斯行來修熱水器,
結果是水盤組裡面的橡皮老化了,
收費450元,
還真不便宜,
話說,水盤組裡面的橡皮可以自行購買嗎?

网友(2011-12-29):
引用 网友I:
記得之前請瓦斯行來修熱水器,
結果是水盤組裡面的橡皮老化了,
收費450元,

450換整個水盤...算是便宜了,
450只換水盤內部一個水盤皮而已...那算貴了,
拿舊品去核對可以自己更換的。

网友J:
各位大大 請教一下   小弟目前水盤組開水可升至最高  但是關水後卻無法回到定位 這該如何處置呢?(之前因為熱水管那邊有個凸型銅管會漏水 拆出發現裡面的彈簧上有個球型橡皮破裂 我先用個橡皮塞住已經不會漏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各位大大 請教一下   小弟目前水盤組開水可升至最高  但是關水後卻無法回到定位 這該如何處置呢?(之前因為 ...

熱水管那邊有個凸型銅管會漏水.應該是止水O形環壞了.(有些廠品為特定規格外面買不到.可以問原廠看看)
用個橡皮塞住是不智之舉.頂針頂上去後會因為磨差力太大而退不回來.(會造成熱水器空燒.很危險),如果你買得到O形環的話可以順便跟他要一點防水的油脂.(應該不用錢吧)如果要錢就跟他買一些吧,上油很重要.沒有上油就很有可能造成空燒.又或者直接拆下水盤.到廚具行買一個通用的水盤,直接換上也行,空燒要趕快處理喲,空燒時先從瓦斯源頭關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熱水管那邊有個凸型銅管會漏水.應該是止水O形環壞了.(有些廠品為特定規格外面買不到.可以問原廠看看)
用 ...

感謝大大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