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710s~可過電,有顯示.....附圖~~~

楼主(2010-09-23):
請問這還會有救嗎????
ViewSonic 710s,可過電有畫面,但顯示出來中間會變這樣(上面的字"沒訊號輸入"還隱約看得到)
測試高壓板電壓出輸出皆正常,接上AD板(無接T-Con排線)測試螢幕全白,接上T-Con排線還是變成上面那樣.....排線接清潔過了
問過朋友說T-Con故障機率很高,建議我不要修了........T-Con故障就算哪邊故障零件也不好找,不然就要去找殺肉的看有沒有
請問除了T-Con故障還有哪邊有可能造成此問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交叉測試燈管ㄇ 對 高壓包 補悍 請把舊悍 吸出 後 補上新錫

网友:
應該是面板損壞了,你可以壓壓看T-CON跟面板之間的軟排線,看畫面是否有變化

楼主:
to 阿國
燈管測試是ok的~~~如圖二無接T-Con排線時畫面全白,燈管全亮
測過高壓板電壓輸出是ok的,所以補錫動作就沒做了,明天再測試看看好了!

to 盧東佑
請問要怎麼測試面板是否ok??
明天再試試看壓排線是否有變化~~~感恩^^

新手上路~~請前輩多指教!!

网友:
這個故障點應該不是電路的問題,應該是T-CON跟面板之間的軟排線脫掉了,用手壓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同意樓上說法
應該是T-CON跟面板之間的軟排線脫掉了,用手壓一下就知道了
亮带

网友:
用公板一試就知道了....我個人覺得.因該..a/d
板問題大一些

网友:
我也有大概相同問題,請各位大大幫幫忙!!
http://bbs.pigoo.com/thread-23481-1-1.html

网友:
這個問題不好處理,我還沒成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