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710T出現解析度不正確訊息

楼主(2010-09-24):
這台710T不插VGA cable時右上角會有Aanlog/Digital這2個方框交替出現,這應該是他在選擇輸入訊號源,但都沒輸入所以才如此.(忘記照那個畫面)

當我插入VGA cable時,卻跑出這個方框,但卻沒有正常的畫面,按鍵也沒有任何作用.

紅框1處的A81SC已用24LC16,紅框2處的A21SC已用廢板上的A21取代,但也沒有用.

目前懷疑MCU內的code或MCU本身毀損,但卻沒有燒錄工具可驗證.傷腦筋中,要找找看有沒有便宜的燒錄工具可用了.

code可正常燒入,原先英文的提示變成中文了,所以MCU應該也有問題.目前待料中.等新的MCU到再測試囉.

网友:
這是samsung這類型螢幕的通病

网友:
補焊一下按鍵板或換按鍵試一下

网友:
是 mcu 的問題 那一顆  常會這樣  要小心 吹焊  有點困難
對我來說啦

网友:
是那一顆 AB84 有通用型的
程序 可以用在 全十五吋 及 全十七吋
有需要 我再找給你

网友:
MCU重燒或換掉應該可以解決問題
前陣子處理2台..
都是MCU掛了..
拿棵新的MCU重燒再焊上去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有這個code喔,感謝你,我拆下來用燒錄器燒燒看.

网友:
F33D跟CEF9經常見到的版本可以跟AB84通用.
上面兩種版本多了簡體中文.
可以使用ISP直接檢測版本,如果抓不到或是檢測
的版本錯誤,那麼直接更換MCU就可以解決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提供資訊,目前已將MCU拆下並成功燒入CEF9的code,預計在板上裝上PLCC44的socket來測試,免得有問題又要拆,很麻煩.

网友:
這是三星LCD顯示器AD板驅動晶片亂了  家裡那台因為沒工具修只好網拍一片AD板回來換就好啦:)

网友(2010-11-05):
回复 楼主:

    100/100 MCU掛魯

网友(2010-12-09):
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