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電視故障(上下變扁了)~~(下午已修復)

楼主(2010-09-24):
大同電視故障TV-29MF
看到回收的電視.想要學習檢修.抱回來請教各位大大
~~上下縮小了~~(如圖)..
請問先從哪個方向查起~~請大大指導指導..謝謝!!

~~~下午經minan大大指點已修復~~目前狀況左右超出電視.尋求調整位置~~謝謝!!

网友A:
垂直線路,記得沒錯應該是3開頭的零件編號

電容漏液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線路,記得沒錯應該是3開頭的零件編號

電容漏液造成的

感謝大大指導~~
查到一個電容器C322/ 2.2u/50v...電容表量剩下1.8  換掉影像回來了..
~~但左右寬度超出電視有可以調找的地方嗎??請大大指點~~感恩!!

网友:
查查看水平電路部份高壓塑膠電容有無變質或是需要補焊
CRT在那種狀況下不能開太久,會有燒水平晶體的危險性.

网友(2010-10-27):
果然是垂直線路搞得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