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錯卡問題

楼主(2010-09-24):
個位大您們好.

最近看文章有關除錯卡..

我看到版上的大大們的除錯卡上大多有 燈號 3.3V 5V 12V

可是小弟手上的X-PRO MYPANEL 除錯卡是沒有燈號的

所以我想DIY自己改出來..可以又怕改錯 所以問問我這樣改下去可以嗎

+12v    A2  560Ω
-12v    B1  這是要GND接還是-12V接 560Ω
+5v     B5  180Ω
+3.3v   B25 56Ω
FRAME   A34 直接
CLOCK   B16 1N4148
A?? B?? 是 PCI 的腳位
這樣改下去可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注意限流避免燒毀LED,同時也要確認所選用的LED工作電壓,調整限流電阻阻值。
-12V的部分,限流電阻與12V是相同的,方向相反,想看看電流怎麼跑。(賣個關子)

FRAME還是需要限流啊!clock不用接二極體,同樣的,還是要限流。

翻一下舊文吧!是不是PCI腳位,翻翻就知道囉!

楼主:
謝謝s大大

-12V 個人想法是接gnd 不知對嗎..0.0

CLOCK   B16 1N4148  只有1.1~2.2v  請問如何做限流
會想接二極體是因為怕燒毀後的回流

FRAME 爬文說明只有閃一下..所以不知電壓...

A?? B?? 是 PCI 的腳位    的意思是..我爬文的資料.只是不知自己看的是否正確

网友:
clock量到1.xV,是因為clock是不斷的準位跳動,電表僅能量到它的平均電壓,所以會只有那麼小的電壓。
LED也是二極體的一種,不用擔心逆偏的問題。
為何要還要加限流,可以看看這個連結喔!
http://pinouts.ru/Slots/PCI_pinout.shtml
-12V的部分,看看這篇,還有順興大後來他回帖的連結內,可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7100

楼主:
謝謝s大大..我已改好了
只是有一點不懂的是FRAME燈是在做什麼用的 ?.?
想po改好的可是又不知要發在那一板區  0.0

网友:
除了FRAME燈,還有另一個IRDY燈
開始我誤導他人的長篇大論
CPU對BIOS發出讀取指令到達南橋後,在PCI的FRAME PIN上會量測到有電壓的變化,一般電表無法即時的反應出電壓變化
所以用電表測量會量到一個固定的電壓...除錯卡上FRAME燈閃爍表示讀取BIOS的動作正常
IRDY的電壓變化則是控制BUFFER中的DATA是否要傳回

所以正常的BIOS讀取,FRAME燈跟IRDY燈都會持續閃爍
是這樣?

网友:
可PO在新手上路的工具相關分類。
conbawa大說的,蠻簡明扼要,很容易懂。FRAME#與IRDY#,也不僅僅是侷限於BIOS的動作,這也包含了IO設備透過PCI匯流排與南橋溝通,同樣也會有PCI相關控制線的動作。

楼主: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3D1&frombbs=1
以PO..^^

謝謝conbawa大大的說明...這樣我就懂FRAME燈的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