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冷氣機壓縮機線圈斷路請教先進

楼主(2010-09-24):
國際牌冷氣機壓縮無法啟動,測試遙控線路可以正常工作,但測量壓縮機線圈阻抗成斷路,,不知是否壓縮機端尚有過載保護,而造成測量啟動電容及啟動線圈接點成斷路,故障前有喀喀異音
壓縮機一直無法啟動,請先進指導謝謝。

网友:
壓縮機頂部有過載保護,老一點的機器會有爛掉的問題 檢查一下吧

楼主:
打開壓縮機確有過負載保險裝置,將二個接點短路,測量壓縮機線路阻抗有少許阻抗確實數值沒記下,但送電待壓縮機繼電器啟動時,過負載
接點短路處却發火砰一聲融斷。不知正常壓縮機啟動、運轉線圈阻抗數據是多少。壓縮機縮缸情況下會如此嗎?

网友:
over 接電源 線圈組值小的 運轉(電源) 線圈組值大的接啟動電容(電源) 確定電容正常送電啟動不起來應該是卡死了

楼主:
BIG_OLD_2 謝謝指導,既然如此就只好讓他功成身退,回收去吧。

网友(2010-10-27):
看來此壓縮機壽數該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