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710V 用一小時就掛冷卻後又好一小時又掛

楼主(2010-09-24):
高壓板不知那裡故障
我的三星710v  MODELWl1704SG(A)板,剛開機都很正常,
過了約一個小時後就黑幕了,關掉重開也不行,
冷卻約一小時後又打開又沒問題了,再使用一個小時後就是黑幕,
這是那裡掛了呢..
煩請大大為我解答

网友:
發錯地方囉 ~ ..................

网友:
可能是虛焊,但最好有圖比較好喔。

网友(2010-11-16):
更換mcu晶片,應該就會好,我也有一台同樣的狀況。沒有更新一直重焊,就會好,但一直重焊焊到後來板子就給我壞去了

网友(2011-02-15):
我也是 換 mcu 就可以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一樣 可以解決

网友:
沒照片就沒真相,總不能隔空抓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