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友達面板T-COM零件

楼主(2010-09-24):
圖中Q5明顯有故障
其型號同圖二之Q2
不知有那位前軰有備料可出售

网友:
应该是电晶体,分辨是npn或pnp,找代用的上去就好了,如何分辨npn或pnp很像今天新手区有大大有分享,可以参考喔,到废版去找比较快啦

楼主:
那我把好的那一個拆下來量,另外換的時後是不是要全換

网友:
建議只換壞的那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好的那顆確認一下型態,找一下廢板,應該不難挖到可更換的元件,會燒毀,注意看看有沒有後端短路的情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ZMR330
3.3 VOLT MINIATURE VOLTAGE REGULATOR

請參考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