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三星 710V 用一小時就掛冷卻後又好一小時又掛

楼主(2010-09-24):
高壓板不知那裡故障
我的三星710v  MODELWl1704SG(A)板,剛開機都很正常,
過了約一個小時後就黑幕了,關掉重開也不行,
冷卻約一小時後又打開又沒問題了,再使用一個小時後就是黑幕,
這是那裡掛了呢..
煩請大大為我解答

网友:
黑屏時用手電筒檢查有無畫面,若有則往背光相關電路查,通常是有元件受溫度影響,另外燈管有異常時也可能會這樣,必要時外接正常燈管與面板本身燈管交叉測試。

网友:
焊點有錫裂嗎???查看看是不是這樣~~~
不然就是元件過熱造成的嗎???
看看電壓是不是穩定並且吻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位大大...
所提
1.手電筒照都看不到什麼東西
2.我將幾個電容換了 25v450uf換三個   25v330uf換了二個  元件受溫影響還是沒改善
   不知是那個元件受溫後才會發生的問題呢....謝謝
第二位大大...
所提
1.電壓是否穩定且吻合,我應該如何下手且得知量測數據呢 ......感謝

感謝兩位大大的指導

网友:
你從P+I板連接AD版的線路上面用三用電錶去量測電壓~~~有些廠商會把各線路的電壓標誌在上面~~~
如+12V~~+5V~~GND等等~~~
妳回文超過10篇就可以貼圖上來摟~~~貼一張圖並且標示一下你所說會過熱的元件~~~
這樣大家才會更了解你遇到的問題在哪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的建議    我會加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給swellish大一點建議,小弟之前也曾為修過此情況,後來用點燈的方式下去測試;
發現上排燈管其中一支老化引起的。大大不彷可朝這方向去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