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172S 有畫面,但是有橫條紋

楼主(2010-09-24):
大家好~
小弟手上有一台Samsung 172S
目前的狀況為,有畫面,但是有橫條紋

那個橫條紋整個螢幕都是
看起來還滿像橫像掃瞄時固定間隔都變成橫條紋
然後,整個畫面會有稍微抖動(或者說微小跳動)的狀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碰過這種狀況~

小弟拆開來的話,要先檢查哪些點呢?
還請大家賜教,謝謝!~

网友:
可以的話,先檢查屏線有無正確連接,另外看看內部有無元件明顯異常,必要時可以找通用AD測試面板先。

楼主:
小弟有檢查了一下
屏線有正確連接(同一條屏線接另一台不同牌子的,畫面正常)
內部元件的話,沒有明顯異常的~~

目前手邊沒有通用AD可以拿來測試面板
下星期一有空,補張圖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网友:
檢查smd電容的容值是否異常

楼主:
謝謝您的建議~~:)
小弟看了一下,板子上的mlcc還滿多顆的
不知道有比較建議從哪一區的開始量嗎?
-------
小弟下午檢查了一些跟訊號比較有關的MLCC
目前確認這些MLCC都正常,問題還是無解~
明天再來查查其他剩下的MLCC
C108、C102、C190、C300、C301、C219、C351、C352、C353、C213、C357、C358、C359
C300、C301、C207、C210、C211、C201、C202、C203、C204、C205、C206、C410、C411
C412、C634、C635、C636、C637、C415、C416、C417

网友:
之前處理過類似故障。主板故障

网友:
跟我一台ACER的狀況很像,不過我還沒搞清楚,現在等料用做測試,我遇到的狀況是在螢幕上方1/3部分會正常顯示,但顏色偏白,留上一畫面殘影,有大大跟我說應該是T-con掛了,建議不修,不過我想先用通用版測試看看,有結果在PO^_^

哀...真的是T-CON 掛了。

网友:
感覺很像是面板的問題說 (也有可能是t-com)
看有沒有公(通)板代上去測試看看

网友(2010-12-09):
應該是T-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