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廢電瓶再利用一問

楼主(2010-09-24):
最近換了很多UPS的電瓶加上前一陣子從車上換下的
共五六顆廢電瓶
直接回收又覺得挺可惜的

不知道各位道友都如何處理
給錫爐用不知可不可行...

我看過有人做作成釣魚用的鉛塊
但那須要模具

各位道有這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換了很多UPS的電瓶加上前一陣子從車上換下的
共五六顆廢電瓶
直接回收又覺得挺可惜的

不知道各位道友都如何處理
給錫爐用不知可不可行...

我看過有人做作成釣魚用的鉛塊
但那須要模具

各位道有這問題嗎? ...

何必如此呢?

焊鍚並不是只有鉛而已。再來廢電瓶裡有很多化學液體,別污染環境了吧!

网友:
.....太over了n_144|

网友:
有毒的說,所以還是回收吧

网友:
只有我這個傻瓜用廢電池做過釣魚用鉛塊,我用磚塊挖成半橢圓型凹槽,並找一根不
鏽鋼鐵絲當孔徑,灌出一個大約1.5兩的鉛塊,30多年前迷海釣,除了自製鉛塊,還到
鄰居開偉士機車修理店,要一堆火星塞來用,那時候經濟不寬裕,只有想辦法省錢。

网友:
以前環保觀念不盛行,很多事情當時不知道,所以就會去做。

以前有在賣鎳鎘電池。那種東西一丟可就污染了一大片土地。
回收也是一種物盡其用,讓能處理的人去處理。
能回收我都儘量回收。
只是以前知道清潔隊有些東西不收,或者不好好收回去處理,都會讓人火大。
現在好像好多了。

希望大家努力維修的同時,也讓該進回收廠的就進回收廠了。

网友:
地球只有一個大家都有義務要環保愛地球

网友:
廢電瓶~~~有些大部分都是裡面的硫酸比重不是原本的濃度~~~
所以會造成鉛跟硫酸的還原跟氧化反應產生不反應的現象~~~(不知道這樣的說法是否正確)
可以去化工行或者去網路拍賣上面購買比重計~~~~一隻很便宜100~200之間~還是不到100元去了~~~
然後再去化工行買純的硫酸~~~(記得要注意硫酸喔~~~會有腐蝕及會脫去人體的水分~~會有類似燒焦的情形)
再用玻璃吸管(有些塑膠吸管會被酸液腐蝕喔)~~將電瓶裏面的硫酸水抽出一點放入比重計中~~~量測是否在1.210~1.215的比重間~~~

如有超過或太低的話~~可使用超純水MiniQ(不知道是否是這樣寫@@~我都是這樣唸的)~~或者過濾過的RO水~~
或者添加純硫酸進去~~~將比重用到1.210~1.215之間~~~然後去加以充電測試是否可以使用~~~
以上是把原本要丟掉的廢電瓶加以還原使用~~~

大部分的電瓶都可以這樣使用~~~說真的除非是正負電極的硫酸鉛跟鉛已經不能使用~~~不然丟掉有掉太浪費~~~
但是切記不要把電瓶內部的硫酸水(內有游離的鉛離子~~亂倒入水溝或者土壤~~會造成環境的汙染~甚至可能還會被農作物吸收後~~又循環到人體唷~~~)
電瓶一顆真的不便宜~~~所以只要花一點錢就可以將電瓶恢復到可以使用~~~這樣何嘗不是一個好方法~~~

但是重點是使用純硫酸要注意安全喔~~~要帶護目鏡(防止噴濺到眼睛)~~口罩(硫酸蒸氣會腐蝕呼吸道唷)~~
化工專用的塑膠手套(不能使用棉質手套喔~不然沾到會更慘唷)~~有實驗衣可以穿就穿著~~~
只要小心一點~~都是安全的~~~~
記得喔~~~家中有小朋友的~~~純硫酸要放在小孩拿不到的地方唷~~~寧願花一點時間也不要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喔~~~切記~~切記~~~

總結~~~大部份的電瓶都是因為電瓶中的硫酸比重不再標準的數值之間~~~所以會導致充電時無法將內部的硫酸跟鉛氧化還原回來~~~~
並且大部份的車行都會幫人更換新的~~~因為這樣車行可以省時間又可以多賺錢~~~~所以會導致一堆原本可以還原在使用的電瓶浪費掉~~~~
所以只需要花一點錢~~就可以省掉買新的電瓶錢~~~這樣何嘗不好呢??

网友:
比重值要更正為1.275~1.280之間~~~一時太快打錯了~~~
純硫酸要去化工行購買~~~但是購買硫酸有些化工行會要你出示證件~~~畢竟硫酸是高危險的液體~~~
有些化工行會怕有人會拿純硫酸去做一些危害他人的情事~~~所以要購買前記得要帶證件唷~~~

純硫酸100~200元那邊~~~簡易型玻璃比重計50~100元那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瓶行回收可賣錢...我這裡一顆賣50元

网友:
廢電瓶沒處理好,不小心就會污染環境,
最好的方法,
就是拿去賣給資源回收的,換現金,
一般是秤重算價錢的.

网友:
一般認為都是賣給回收廠去做處理~~~
但是換一個方式去做能夠省下買機車新電瓶5~800元的錢~~~~(雖然這樣的效益不大)
或者可以省下汽車買新電瓶的錢~~~~汽車新電瓶價位在多少~~~小弟我是不太清楚~~~~但是最起碼都是幾千起跳~~~~
用這些方法去救援電瓶~~~並不會污染到環境壓~~~畢竟沒有把裡面的硫酸鉛倒出來到大環境中~~~~所以不會有汙染的疑慮~~~~

假如你拿去給回收廠賣掉的話~~~他們如何處理~~~我們會知道嗎??(不一定又是把裡面的硫酸水倒在水溝~~~並且把外殼拆開跟鉛分開~~~~
那這樣不是也是在污染呢??

所以給回收廠收的話~~~會比較不會污染環境嗎???小弟認為不盡然~~~~
因為小弟有去回收廠看過她們處理的方式~~~還不是把裡面的硫酸倒出來~~~~然後用暴力的方式將外殼拆掉~~~將鉛分開來回收~~~~
畢竟塑膠沒什麼錢~~~只是裡面的金屬比較值錢~~~
而且一般收購鉛等等金屬的公司~~~他們不會有專門在處理收回來的廢棄物流程~~~~都是直接去收購需要的金屬來處理~~~
而且用化學方式來說要將硫酸裡面的鉛離子分離出來的話~~~根本就是浪費錢~~~台灣人會這樣做嗎???(少部份的)
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沒有人會這樣做的啦~~~只要有錢賺~~~管別人的孩子是不是怎樣了~~~也不會去重視環保~~~

能夠用小小的方法去起死回生~~~那有何不好呢??可以省錢又可以環保~~~~(能以電瓶還能堪用的前提~~~如果不能用還是拿去回收~~或者拿去做海釣的鉛塊~@@)
我真的很討厭環保這個名詞~~~~大部份都是平民百姓在做環保~~~~那些大公司都是在做什麼~~~還不是照樣在污染環境~~~~
現在的高官都是一張嘴巴在做事情嗎??
到底這個地球是誰的~~~難道都是別人的孩子死不完嗎???
小弟並沒有其他的意思~~~如有冒犯之處~~~請多多見諒~~~

楼主:
其實我只是想知道大家如何處理廢電瓶
對於環保
我想大家應該都有一定的水準
但物盡其用,應該也是美事一件
至於電瓶液處理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的建議如下
http://www.hccepb.gov.tw/service ... 2008/07/05/20/25/28

0987大對電瓶的處理
我覺得很實用

並感謝各位熱列討論

网友:
先前公司也汰換一批UPS的電瓶 ( 12V / 100A *30顆)
小弟我從其中挑選了5顆性能較優異的保留下來
其餘的全部交由"資源回收場"以1Kg /NT:15回收
該批電池是從使用中的UPS卸下,常態浮充 ( 13.8V / COLE )
因為我沒有內阻計,只能以較笨的方法做測試
小弟我直接以20A的電流放電60SEC後,同時再測量端電壓,
壓降較少的即表示內阻較低性能較佳
該電瓶目前以兩顆串聯成24V,供應給可離線啟動的UPS
在家可當備用電力,外出可當行動電源
也可連接DC2AC當作大功率供電系統

不曉得你的電瓶規格容量??數量有多少顆??

网友:
環保點   還是拿去賣回收站吧

一斤應該還有10元

價格算很好了

网友:
廢電瓶很值錢...拿去資源回收廠回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