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46吋電漿 Y版故障

楼主(2010-09-24):
電視代號P46ACTP

故障原因:藍燈有亮 沒畫面

找到Y板有故障

在故障1~3 的故障元件有 SMD 貼片電容跟貼片電阻 壞 都通了
但不曉得怎麼買他們的零件 因為不知道他們尺寸怎麼看

在故障4 20LC30查不到規格書 所以不知道哪一顆可替代  蕭特基 整流 二極体  是300v 20a嗎
在故障5 都通了  原本是STB10NK60Z 因為一開始他都通了 我就先換為ST STB14NK60ZT4  600V 13.5A 0.5Ω 160W

在故障6 IXTQ52N30P 都通了 換新的 1顆80元

故事一開始  第一天 以為只有 故障5 跟 故障6 壞  所以備料

           第三天 料來了 換上 開機測試 結果 故障5又壞了 故障6沒壞 又發現 故障4也跟著壞 故障1 故障2 故障3 壞了 都通

又有個問題就是 就是故障5 怎麼拆 用熱風槍嗎 吹背面還是正面
                         怎麼貼上去 腳我是會黏 但貼片背面要黏什麼 膠水嗎

网友:
散熱片下的模組有檢察嗎???老化後燒毀機率很高ㄜ,Z板也有關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沒壞 但現在有顆零件找不到料就是 20LC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