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前輩聲寶CRT電視開機馬上自動關機

楼主(2010-09-24):
請教前輩聲寶SC-TVB-2973電視開機馬上自動關機,電源IC TDA4601好的,電源晶體好的,高壓好的,水平晶體好的,水平驅動晶體好的,偏向線圈好的,按鍵全換新的,垂直IC好的,電源. 水平附近電容好的,請教各位大大,如何修護,謝謝

网友:
X 射線 漏電 --還是高壓帽漏電..

网友:
電源保護檢知迴路異常
一般是靠二極體做檢知,請檢查電源部份相關二極體是否短路

楼主:
感謝 阿原 狗狗 回復,我檢查保護檢知迴路看看 謝謝

网友:
B+過高也會切掉.
負載端短路也會切掉

网友:
CRT座漏電也會保護...
503振盪器故障也會保護...

參考看看 !

网友:
FBT燈絲腳的另依迴路經過整流作為X射線偵測迴路查查看,整流後通常有一顆稽納串聯,量看看是否有漏電,運氣好的話應該是稽納換掉就好,如果不怕死的話把他空焊試試看,ㄏㄏㄏㄏ.............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 回復, 電源附近9.1v稽納 NG,可以開機了,畫面 /聲音正常,但是不能搖控,只有前面按鍵的電源鍵可以開關,其他按鍵全無作用.....努力中 a1  ,IC01  61腳有5v電壓,不知是否為IC01 NG

642.23 KB, 下載次數: 138

网友:
12M震盪器,24C02記億IC,面板按鍵,先察看看,5V系統電壓夠嗎?

楼主:
感謝阿六,請問,24C02記億IC須寫程式嗎? 第61腳 5V系統電壓夠,按鍵以全換新的,IC 01 第3腳只有0.9v

网友:
以你的狀況,IC01故障的機率滿高的

楼主:
感謝阿六大,我到公司買來試看看...謝謝啦
網站更名,好幾天多找不到家
我到公司買這顆IC  (VSII2C-2-N)以經沒貨了,各位前輩有這顆IC嗎?可以賣我嗎?

网友(2011-01-11):
小弟今天剛好碰到一模一樣的問題!
結果是TDA4601旁的一顆C721 1uf 50V在作怪.....分享一下吧!
一顆小不拉機的東東耗了我3.4小時......氣死了!
也感謝前輩給了下手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