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被拆爛的飛利浦190S

楼主(2010-09-25):
一般面板都是 3.3V 或5V
面板為LM190E01 C4
經檢查後面板保險燒毀更換後有5V輸入
DC-DC模組無VIN 5V VCC 1.8 VGL 0V
VDO  DPM OV VGH oV ADJ 0V

顯示黑屏
最找到面板規格書此面板輸入電壓為12V
修AD1 2V供電修護後
dcdc模組各項電壓均正常供電
可正常顯示

徵此機種 鎖電源板ad板那塊鐵片
沒鐵片固定ac插和ad插孔
徵不到就拆賣

网友:
是喔這塊面板是吃12V的的輸入喔?還是AD輸入處是12V

楼主:
這塊面板是吃12V的的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