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3H螢幕無背光維修

楼主(2010-09-25):
一部ASUS W3H筆記型電腦,故障原因為開機有聲音沒畫面,外接顯示正常。
用手電筒確認面板有顯像,故障原因應為背光異常。
拆除螢幕B殼(前框),高壓板就在下方。
用其他高壓板試點面板燈管,燈管無異狀。
找出高壓板接腳定義,確認VCC、點燈信號EN與亮度調節ADJ均正常。
開始檢測高壓板,輸入保險正常導通。
高壓線圈二次側阻抗無明顯異狀。
通入電源及點燈信號模擬啟動時輕壓高壓板,發現到壓在IC MP1010BEF上時會有機會正常點燈,推測是IC空焊,於是用熱風槍拆下,處理錫點後重新焊回,點燈正常。

推測是此IC因為底部有散熱用PAD,因空焊導致接觸不良而無法點燈。

网友:
很好的檢修過程,值得一看!!

网友:
恭喜大大又救回了一台NB,如果這個給原廠修啊,
應該又要上萬了吧!因為原廠一定會說是某個高檔零件故障,
然後又大賺一筆!
又從大大學到一個經驗了!

网友:
芯片空焊,恭喜完修

网友:
狼大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狼大果然厲害,而且手超穩的,拍照都沒手振

网友:
利害~偷學到一招~馬上操作~ 感謝您的維修資訊

网友:
恭喜狼大修好NB的螢幕,還有狼大修不好的螢幕嗎?

网友:
很厲害的講解。。。快速的找出故障空焊的IC  ^-^

ps:原來 黃色那顆是【輸入保險】。。照的非常清楚~PCB板上的【F2】的字~很清楚^-^
0.37歐姆

==========
發現到【壓在IC MP1010BEF上時會】【有機會正常點燈】,推測是IC空焊,於是用熱風槍拆下,處理錫點後重新焊回,點燈正常。

原來  空焊的檢驗是可以【這樣的快速的】。。。^-^

网友:
原來如此阿................不過我想問的是

為什麼不是直接用熱風槍補焊就好了呢n_079|

网友:
原來如此阿................不過我想問的是

為什麼不是直接用熱風槍補焊就好了呢 ...
引用 网友A:

殺雞焉用牛刀。況且熱風槍也不是處處好用。

用烙鐵點一點就行了。

楼主:
這種後面有散熱用GND PAD的IC,一定得用熱風槍拆,拆下時錫點也要整理一下,讓下次焊接更好焊回也更牢。
不直接加焊的原因是避免因焊錫量不足而再度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

网友(2011-01-22):
請問狼大:如果是電源開關接觸不良(須將螢幕與鍵盤調整到一定的角度才有辦法開機)要怎麼處理呢!?
還請狼大指點!因為已經過保許久 我想自己來處理!
萬分感謝!

祝 新年快樂

camilo

网友:
我都是更換新品

楼主:
請問狼大:如果是電源開關接觸不良(須將螢幕與鍵盤調整到一定的角度才有辦法開機)要怎麼處理呢!?
還請狼大指 ...
引用 网友C:

因為開關作在轉軸上,要看是不是斷線或脫焊

网友:
請問狼大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看出是高壓的問題還是燈管有問題
(除了換零件測試)

楼主:
至少需要一支正常燈管來交叉測試到底是高壓問題還是面板燈管問題

另外不點燈也可能是主機版送至高壓板的電源及點燈信號異常或是斷線

网友:
無背光用手電筒看,還是第一次看到,學起來了,謝謝。

网友(2011-03-03):
要買熱風槍~謝謝

网友:
高壓線圈二次側阻抗無明顯異狀。
0.8231 K歐姆這樣是正常的阻值嗎?
怎麼知道的?

不好意思,剛買了數位電錶想照樣畫葫蘆

楼主:
每個線圈不一定相同,不過若是大到數K以上或是阻抗偏低的話,都表示可能有問題
且最好要使用電感表測量

网友:
每個線圈不一定相同,不過若是大到數K以上或是阻抗偏低的話,都表示可能有問題
且最好要使用電感表測量 ...
引用 网友B:

    感謝狼大解惑,小弟感激您

网友:
專業就是不一樣 空焊一下就抓到了!

网友(2011-11-18):
狼大出手快狠準

网友:
真是厲害,又快又精準!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