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這種故障似乎無解.....

楼主(2010-09-25):
之前累積的案例,主角都是AU B141EW02,故障情形幾乎同出一轍

目前已經累積四片都是這樣的故障原因,出廠日期都落在0722~0735間,而且剛好全是ACER的機器...

似乎是液晶本體的異常?

网友:
是被雨給淋到嗎 偏光版 內有水吧

网友:
看到這樣一定會軟腳~~~有點離譜~~~
想問一下狼大~~~這塊面板是哪間廠商做的壓~~~
友達?~奇美?~三星?~
面板裡面的液晶有瑕疵??還是受潮的關係壓~~~~
嘿嘿~~~~

网友:
我覺得不是受潮的問題
應該是液晶液的問題,就是玻璃的問題

网友:
我也有一部 Acer 351TE 也是如此, 很久沒使用, 就變成這樣

楼主:
這些面板都是正常使用下,過保就壞的,只點亮背光時畫面是完全的白色,並無這樣的色塊,只要一輸入信號就呈現照片中的樣子。
所以才會懷疑是液晶體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有說啊....AU不就是友達的?

网友:
友達~~廣輝廠~~的產品
我遇到不少~~也都是換新的!!
個人猜~~因該是~~面板旁的晶片脫焊~~
我有acf膠~~但無~預壓機台~~可以~~預壓

网友:
對岸的維修市場很像有一種用夾的,改天搞一組來看看,我是有看過一般坊間維修間在做,他先固定好就是用一種治具夾住後,在用全銅的t字焊頭上去先壓住,才進貼和機,做貼和的動作,這是比較克難的作法

网友:
有點像Vcom shift,不過應該先確認各色及階條的況狀

网友:
今天馬上就收到一台acer這樣的機器
NB

開機整體畫面跟狼大的一樣
但畫面還是會"更新"喔
只是用外接螢幕當對照
敲個Enter下去後
外接的螢幕已經跳行了
nb自己的螢幕會晚個3~5秒鐘
然後很像慢動作的跑馬燈才開始慢慢慢慢的更新(超像lag非常嚴重的電腦)
原本想用工版ad去點
但要調(跳)整屏線就軟了...
先裝回去
跟客戶說換新面板~~看看他願不願意換

eeprom有問題?
但整體反應都很詭異
很難理解

Mac

楼主:
有嘗試過交換破屏與此類故障屏的各IC,故障依舊,似乎是更靠近液晶板體/COG/薄膜排線的問題.....
這些屏的顯示也會更新,但是速度很慢,例如上面兩張圖,第一張是剛開,第二張是開一段時間,出現ACER以及TURION的LOGO。

网友:
是喔?
那如果是直接用公版點呢?
不用NB本身的
也是一樣嗎?

Mac

楼主:
用NB與通用AD點起來均是如此

网友:
是喔~~
真的是面板有問題

難怪供應商說目前這片市場缺貨中~~

感謝狼大的回應
前幾天一直連到論壇
所以無法正常連接
不知道已經搬家

Mac

网友(2010-12-07):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

网友:
的確看到難解的問題!  謝謝!

网友:
Acer的NB看起來要考慮一下面板問題了...

网友:
acer的nb面板我覺得還好
我倒是覺得asus比較慘
asus遇過很多台
面板很容易壞
包括我自己的nb也是壞面板

网友(2011-01-23):
這通常是液晶在注入製程中 受到污染(通常是混到某種溶劑)
或是導電油墨剝落造成的 (未依規定回溫 或是油墨過期)
依照片看來 是導電油墨剝落
因為混到溶劑的 不用3天就會異常了

网友(2011-06-02):
好奇怪的故障,感覺是液晶體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