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C-300AR-TF 維修

楼主(2010-09-25):
拿到 ~有時可以開有時不行 `...就先從 ~ATX 下手 ~..
插上電 有斯聲...剛好最近 研究示波器 ~來玩玩 ..還是不太會用 ~..
只會玩 基本的 測量 ~..
有波波的 高手們指導一下 ~..
電源檢修完 ~應該要如何用 波波 來看 ~有沒有其他異常~

爆電容

爆電容

發現有黑黑的 0.33冒出來的 C31 也要注意

發現有黑黑的 0.33冒出來的 C31 也要注意

測一下爆電容的波形

測一下爆電容的波形

波波 真好用 錢沒有白花

波波 真好用 錢沒有白花

觀察從這冒出

觀察從這冒出

平囉...代幾 斯聲也消失囉 ~.

平囉...代幾 斯聲也消失囉 ~.

收工 熱幾

收工  熱幾

負載變壓器斯聲~ 10UF 50V 溶質異常 ~

 負載變壓器斯聲~ 10UF 50V 溶質異常 ~

网友:
大哥 您PO的這顆跟小弟之前不小心修好的那顆是一樣的.....
我又有可參考查修的範本了

网友(2011-01-19):
黃色那顆電容應該沒有壞,那個外殼的點是塑膠模具的入料點,也就是塑膠射出時是從那個點灌入到模具裡成型的